[matlab] 什么是IP核或IP库? 有那些种类?

楼主(2011-03-30):
刚看到一个同学的贴子,不明白什么是IP核或IP库? 有那些种类?别拍我啊。

网友A:
IP核是指将一些在数字电路中常用但比较复杂的功能块(IR滤波器,CI接口)设计成可修改参数的模块,让其他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这些模块。随着CPLD/FPGA的规模越来越大,设计越来越复杂,使用IP核是一个发展趋势。 不过目前大多数库是收费的

网友B:
2楼的解释是对的。
但是也可以找到很多免费的。。。

网友C:
免费的可以有

网友D:
可以去百度一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