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82G516IAP程序

楼主(2011-03-30):
向IAP区写数据,在3.3V工作电压下,用了官网的程序和路必康提供的测试程序,都没能好用,不知问题出现在哪里,请帮忙解决下,搞了两天了,急!我以前用82E52时一下子就好用了,不知这次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我怕片子是假的。

网友A:
请确定您的IAP空间有没有设置好,按照常规应该写法同82E52一样.
如果您有U1请重新配置一下IAP空间,然后在IAP空间读写,应该可以,程序同82E52一样.

网友B:
看来还是要使用U1编程器再确认一下IAP设置!
1# mcuatm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