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面混装板生产工艺路线-工艺不熟害死人哇。。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网友A:
插件放顶层,贴片就得放底层了,SMT工厂会知道怎么做混装的,就是加工报价会比较高,因为多了一道工序,点胶,对所有SMT元器件都做点胶处理。或者是做一个托盘,用于托住、盖住贴片元器件。

网友B:
多了一个点胶工序。

网友C:
插件少的话,可以考虑,贴完就手焊:lol

网友D:
可以不用,手工焊

网友E:
所以器件都在顶层,就不需要点胶了吧?

网友F:
所有器件都在顶层,那得先贴片过回流,再插件过波峰
在两层的话,多道点胶,但一次波峰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