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STM32F10x被解密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STM32被解密已成事实,但这并不代表STM32的加密性能不行,其它家的早就被解了,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解密者付出更大的成本,如何来增加难度?请高手们讨论下。

网友A:
加密怎么弄都是问题!

网友B:
这个帖子有我的建议: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9279

网友C:
加密怎么弄都是问题!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因为世界上没有无坚不摧的矛,也没有固若金汤的盾,加密与**的难度都是相对的。

网友C:
3楼提出的使用STM32的校准参数作为加密的密钥,不愧是一个好的办法。

记得在以前的一个帖子中,我还提出了在系统中增加一个智能卡模块,通过这个智能卡实现一些功能性的操作,或使用这个智能卡提供加解密的运算或密钥。这个方法的前提是智能卡的防物理**能力比普通MCU强,当然智能卡的价钱也比普通MCU贵很多。

网友D(点评):
校准参数,我读了6片芯片都是一样的。

网友E:
3楼的帖子很好,建议看看

网友F:
美国军方系统都进去了,何况单片机?

网友G:
加密和解密,永恒的话题

楼主:
楼上各位,3楼的帖子我以前也看过,当时没来得及回,既然在这又提起,我想说一个我认为最为低线的问题:有没有代码被更改的可能性?我想说的是,芯片被解密,从中读出的就是二进制文件,有没有高手借工具软件将读出的文件反编译并修改相应代码再编译生成代码后写回芯片。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没办法了,如果不能实现,那么三楼的办法还可有效,还有一点就是那个0x1ffffff的区域不可复制。

网友H:
**就**咯,至少目前偶们的产品还没有被抄
不过偶们的加密应该算是变态等级的了

另外,确实已经看到有人成功解密STM32了

网友I:
这些芯片都是带USB(含PHY),带DES,RSA协处理器,带真随机数模块。
有的还有M序列发生器,CRC协处理器。

真随机数+DES,就够喝一壶了。

记得香版说过ST的安全芯片(指带加解密硬件的)有出口限制,唉。

网友J:
可以考虑再次加密:lol

网友C:
EMF32 的 M3 都有AES 128 258 硬件加密! 怎么在中国可以买到了? 而ST的确买不到?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可以去问问,这个EMF32是否获得了国家的审批许可证?怎么获得的?

网友C:
这些芯片都是带USB(含PHY),带DES,RSA协处理器,带真随机数模块。
有的还有M序列发生器,CRC协处理器。

真随机数+DES,就够喝一壶了。

记得香版说过ST的安全芯片(指带加解密硬件的)有出口限制,唉。 ...
引用 网友I:

你理解错误,不是出口限制,而是进口限制。

网友K:
可以运用现在硬件加密芯片,基于智能卡平台的加密芯片啊,它的安全性:
    • 芯片防篡改设计,唯一序列号,可防止SEMA/DEMA 、 SPA/DPA、 DFA和时序攻击
    • 高低电压检测,高低频率检测、脉冲传感器
    • 总线加密,安全存储
    • 真随机数发生器:利用芯片内部的电磁白噪声产生,不会重复
    • 硬件算法协处理器:内部硬件逻辑电路实现对称算法3DES速度快
产品型号可以运用:ESPU0808,ESPU0912等ESPU系列。
可以加我QQ:1206287085

网友J:
研究更好的加密方法:lol

网友L(2021-09-02):
如果觉得自己做的id软件加密还可以的话,可以发给我**看看,免费**QQ5225016

网友M:
不必太在意,加密的事,意思意思就可以。
我之前画的一块板子,自己都不知道,
那天听采购说,有人找他单买,询价
采购懒得理,直接给报了个5000的价格,对方居然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