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求帮助,如何丢弃空闲帧

楼主(2011-03-30):
请问如何丢弃空闲帧,是这样,STM8L手册上讲TXE置位会在发第一个数据帧前发一个空闲帧,请问这空闲帧怎么丢弃它

网友A:
丢弃它是什么意思?发送方要丢弃还是接收方要丢弃?

网友B:
既然是空闲帧,那接收方设为不应答空闲帧就行了吧

网友B:
STM8的UART的空闲帧和地址标记相辅相成,两者在UART通信中用来唤醒静默状态下的接收方的UART。
正常工作的UART,接受方的状态寄存器的IDLE位是用来指示总线是否空闲
设置ILIEN位可以产生对应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