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电路中的电容是否击穿了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B:
如果是常用的电容,一般是过压击穿,应该开路或者短路都可能,短路的可能更大一点,你可以串一个电阻加电试试上电后电压两端的电压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无变化或变化速率和计算严重不符,则应该就是坏了。

网友C:
电容击穿了,应该直流阻值很小了吧!

网友D:
冲电电流无变化?

网友E:
电流应该有变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