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级运放后级对前级影响

楼主:
请教这个两级运放后级对前级后有什么影响?
后面是一个同相放大器,前面是一个反相放大器。
实验中发现前级的输出会变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11-03-30):
“实验中发现前级的输出会变大”
是什么变化引起前级输出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忘交代了。
单片机对两个信号AD_IA和AD_IA2进行采样。
本来是只有一级的。但是测量小信号时精度达不到,所以加上了第二级。

不接后级运放的时候是一般时候。
然后接上后级运放了,前级的输出信号会变大。这是从计算的数据得到的

楼主:
maychang前辈,求帮助

楼主:
继续顶,求帮助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C:
做好用万用表量一下两级的信号

网友D:
是不是第二级反相端那个信号大于第一级的输出了。

网友E:
描叙不清晰,图也看不清楚。具体现象也没有,帮你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