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菜鸟玩转菜农新唐M0助学板上的18B20

楼主(2011-03-30):
相关源码:,可以读出芯片64位全球唯一ID,和实时温度,通过串口发送至上位机。

网友A:
恭喜,物理层是什么?uart还是bitbanging?

楼主:
楼上,不是直接用的uart功能读取单总线,用的IO口模拟单总线的时序,完成的。

网友B:
晚上回去学习一下……

网友C:
不错,俺回头将其改为《单总线控制器》读取数据,再次感谢!

网友C:
楼主注意要用HotWC3或HotAjax校验DS18b20的真伪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楼主:
菜农:用HotWC3或HotAjax校验DS18b20的真伪,我还不会啊,啥时有空提点一下。

网友D(2011-05-03):
楼主你的程序中的延时有点问题,在我的板子上一直是ID是ffffffff,温度是1.93度,好怪啊
延时参数修改后能正常显示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程序在温度转换上有点问题,详细我再研究,等待结果

网友E:
9楼:
菜农:用HotWC3或HotAjax校验DS18b20的真伪,我还不会啊,啥时有空提点一下。

俺也不会

网友F:
我还只会玩玩具,应用还不熟练,你们可以先看玩具的帖了解下先

网友G:
是不是每回用ISP的时候,都要先烧LDROM?

楼主:
我的板子上面工作正常啊,从AVR移值过来的。注意,外部时钟12M。别用内部22M时钟啊,否则真的不准了。

楼主:
13楼,不要每次烧写LDROM的。你若用ISP就可不用管LDROM的,因为ISP改写不了LDROM。用ICP倒是要注意。

网友C:
烈火,比较后体会如何?

网友H:
过几天也学18B20呢 哈哈哈哈

楼主:
18B20读数据不正常,修改延时函数就可以了。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外部12M时钟,我的源码在我的板子上工作正常,这几天在CRC造0,哈哈.......快完工了。

楼主(2011-09-30):
有很多网友说18B20不能正常读取温度,原因就是选择了内部22M时钟,时序不对了,所以出错。用ICP或ISP将系统配置位的时钟---改为外部12M就好了。特此说明一下。

网友I(2012-02-02):
楼主你的程序中的延时有点问题,在我的板子上一直是ID是ffffffff,温度是1.93度,好怪啊
延时参数修改后能正常显示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程序在温度转换上有点问题,详细我再研究,等待结果 ...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是一直ID是ffffffff,温度是1.93度,延时参数不知要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