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单片机生成PWM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要实现的功能是:1.用DS18B20传感器检测温度,通过串口传给LABVIEW进行分析
2.LABVIEW对分析数据进行处理,发出反馈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生成PWM,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而控制加热管功率变化。

由于单片机一直要生成PWM,在处理温度传感器发来的数据时就会产生间隔,生成的PWM发生变化,请问用一个单片机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本人初学单片机,不知道是不是学的太少没法解决,希望大家帮下忙。

网友A:
那要看是硬件PWM还是软件PWM,软件的话,频率要求

网友B:
要实现的功能是:1.用DS18B20传感器检测温度,通过串口传给LABVIEW进行分析
2.LABVIEW对分析数据进行处理,发出反馈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生成PWM,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而控制加热管功率变化。

由于单片机一直要生成P ...
引用 楼主:

没搞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

PWM肯定是随着温度变的喽,不然也就没意义了啊。

楼主:
没搞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

PWM肯定是随着温度变的喽,不然也就没意义了啊。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DS18B20传感器测温,传入单片机,单片机接收电脑升温后降温信号产生PWM,PWM控制固态继电器产生不同电压,PWM是通过定时器产生的,但是如果一直在生成PWM的同时测温会不会对PWM有影响?单片机用的STC89C52

网友C: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有没有硬件PWM功能,没有的话可以用定时中断实现,估计你的应用PWM频率不会太高

楼主: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有没有硬件PWM功能,没有的话可以用定时中断实现,估计你的应用PWM频率不会太高
引用 网友C:

STC89C52  没有硬件PWM的  有硬件PWM的单片机可以实现一个单片机既测温又生成PWM吗?

网友D:
STC12C5204AD、STC12C4052AD、STC12C5410AD、STC12C5628AD、STC12C5A60S2。。。。等等都带硬件PWM。。。

对于加热系统,根本不要需要硬件PWM,用控制50HZ波数的方法可以线性的控制功率。另外,温控如果不用PID,可能很难控制得好。

网友E:
用于交流电网的固态继电器是基于交流过零操作的,这无需什么高速PWM,要么调相、要么是基于过零触发的PWM,前者的控制周期对50Hz电网而言是10mS,对于PWM而言控制周期更长,普通MCU的处理能力均可满足。注意这里的PWM和MCU常规的高速PWM不是一个概念,二者的变化周期差别很大。

网友F:
为神农的暂时安息盖楼立碑!!!https://bbs.21ic.com/icview-227408-1-1.html

网友G:
LZ还是换个带硬件产生PWM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