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zigbee的灵敏度?

楼主(2011-03-30):
在开发zigbee模块过程中,不知道怎么测接收灵敏度,没有符合802.15.4协议的发射仪器,怎么测灵敏度呢?

网友A:
标准的测法需要带调制功能的可调输出信号源,频率选择在模块的工作频率,调制方法和带宽等参数也要一致,然后用电缆直接将信号源的射频输出馈入模块的RF输入端,调节输出功率,直到特定的误码率出现时,这时的输出功率就是模块的接收灵敏度。

楼主:
没有信号源。。。

网友A:
那没办法,定量测试必须依赖适当的仪器,且高频仪器的价格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