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PI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现在正在做一个单片机和ENC28J60通讯的东西,单片机和ENC28J60通过SPI通讯,他们的时序图如下两图所示,我想问的是:根据ENC28J60的时序图,单片机应该怎样设置CKPLCKPH?多谢了~

单片机的硬件SPI时序图:

ENC28J60的SPI时序图:

网友A:
没搞过,每次看都是生生的:'(

网友B:
单片机设置:

CKPL = 0;
CKPH = 1;

网友C:
ENC28J60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ENC28J60你是怎么设置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法设置啊,手册上说只支持SPI的0,0模式,而且要求SCK在空闲状态时为低电平...

网友D:
单片机如果支持硬件SPI,那就直接配置寄存器就行啊。
以前调试过STM32的SPI,我感觉主要还是掌握好时钟信号,配置好是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这些参数,如果支持0,0模式,那你就直接把单片机也配置成那样的就没问题。

网友E:
你那个芯片上应该有提到单片机怎么配置CKPL和CKPH吧,我记得上次弄CH376的时候,这个芯片就说了。

楼主:
单片机设置:

CKPL = 0;
CKPH = 1;
引用 网友B:

今天仔细想了想,感觉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F:
哈哈,MSP430吧,这图似曾相识,下面是操作25LC eeprom的初始化,下降沿改变,上升沿采样

  UCB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0CTL0 |= UCMST+UCSYNC+UCCKPL+UCMSB;    // 3-pin, 8-bit SPI master
                                            // Clock polarity high, MSB
  UCB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B0BR0 = 0x02;                           // /2
  UCB0BR1 = 0;                              //
  UCB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