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与FPGA的总线连接

楼主(2011-03-30):
最近设计选型准备使用STM32F103想知道与FPGA的总线连接能并行32位连接吗,一次处理32位并行数据。
两者通信要求相应最快,怎么个通信形式比较好?没用过,请香主及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STM32F103的外部数据总线只有16位。

楼主:
香主!
举例如下:
如果16位总线连接,中断由FPGA触发,STM32读操作后,直接转发给UART,主频72M,你觉得从中断沿有效
到UART发出第一位,其中的时间为多少,排除其它程序因素。我就想知道他的响应速度是否满足我的设计要求

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