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LD如何为程序分配寄存器 !!!

楼主(2011-03-30):
程序一:
module key(key_r ,key_c ,clk ,key_v);
input [7:0] key_c;
input clk;
output [3:0] key_r;
output [13:0] key_v;

reg [3:0] key_r;
reg [13:0] key_v;
reg [7:0] key_c_old;

reg en_scan ;                                //这里是程序中将要改动的位置
reg [7:0]delay_cnt;
reg [1:0]scan_cnt;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en_scan == 1)
                key_r <= key_r;
        else
         begin
       scan_cnt <= scan_cnt + 1'b1;
       case (scan_cnt)
          2'b00:   key_r <= 4'b1000;
          2'b01:   key_r <= 4'b0100;
          2'b10:   key_r <= 4'b0010;
          2'b11:   key_r <= 4'b0001;
       endcase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if(key_c == 9'b111111111)
          begin
                delay_cnt <= 1'b0;
                en_scan <= 1'b0;
          end
        else
                begin
                        en_scan <= 1'b1;
                        if(delay_cnt == 2)
                          begin
                                key_v <= {2'b10,key_c,key_r};
                                delay_cnt <= 0;
                          end
                        else
                                delay_cnt <= delay_cnt + 1'b1;
                end
endmodule

程序二:
module key(key_r ,key_c ,clk ,key_v);
input [7:0] key_c;
input clk;
output [3:0] key_r;
output [13:0] key_v;

reg [3:0] key_r;
reg [13:0] key_v;
reg [7:0] key_c_old;

reg en_scan = 1'b0 ;                  //这里是程序中改动的情况
reg [7:0]delay_cnt;
reg [1:0]scan_cnt;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en_scan == 1)
                key_r <= key_r;
        else
         begin
       scan_cnt <= scan_cnt + 1'b1;
       case (scan_cnt)
          2'b00:   key_r <= 4'b1000;
          2'b01:   key_r <= 4'b0100;
          2'b10:   key_r <= 4'b0010;
          2'b11:   key_r <= 4'b0001;
       endcase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if(key_c == 9'b111111111)
          begin
                delay_cnt <= 1'b0;
                en_scan <= 1'b0;
          end
        else
                begin
                        en_scan <= 1'b1;
                        if(delay_cnt == 2)
                          begin
                                key_v <= {2'b10,key_c,key_r};
                                delay_cnt <= 0;
                          end
                        else
                                delay_cnt <= delay_cnt + 1'b1;
                end

请问下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何程序二编译后用到的LC寄存器(LC Register)是27个,而程序一编译后仅用了16个?请哪位高手来解释下 ,非常感谢!!困惑了好几天了!!

新手:就给个1分,表示一下!

网友A:
我看了下,你难道没有编译警告吗??  你看看警告了。。。。。  晕死了,还 困惑了好几天??!! 尽管警告 一般问题不大,但你总要清楚是什么警告吧??!!

网友B:
reg en_scan = 1'b0 ;                  //这里是程序中改动的情况
不过我还没有这个写过代码  reg en_scan 是管脚输入  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