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高精度采集的纠结

楼主(2011-03-30):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想测一个慢变量的信号,频率最高可以到1Hz。
整个系统的量程是3000G,要求数据稳定在0.001G(不是精度要求),估算了下
整个系统的分辨率至少要达到22位的分辨率
如果是用24位AD的话,3V参考源的话,一个LSB就是0.17uV,只有保证了信号的噪声要低于这个值的话,才能保证一个LSB的跳动,可是实际上我感觉光参考源的话,比如REF5050噪声就有几个uV,怎么可能实现呢?
但是我看地摊上卖的那种便宜的称重器都能稳定个0.002G,他们咋就能搞定呢??郁闷!!

楼主:
刚才看了去年12月份的一个帖子,看的不是很明白呢,发个帖子请教请教大家!

网友A:
G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上去这称最大称重3000g,稳定显示0.001g,楼主说的这东西难道在地摊上有卖的?怎么看也是分析天平的水准啊。
难道是3kg和0.001kg,那就差不多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g,就是克,做的是一个高精度的称量系统,我感觉AD和传感器共用参考源的话 应该是会减去参考源的噪声引起来的误差。
3# iC921

网友A:
这个量程挺大。最小分辩率也够小的。不太熟悉此类称(秤),但感觉挺苛刻。

网友A:
这样的要求,地面(基座)稳定都是有很高要求的。有点风吹草动都吃不消……

网友A:
换言之,有可能不是你的称有问题,而环境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抛开这个称而言的话,24位的AD是如何实现的呢?我选用的是ADS1232,是不是对于传感器的信号要低通滤波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看有些地摊上买的300块钱的 300g,0.001精度的 咋就可以精确到0.002呢,这说明降低信号噪声,换个好的AD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C:
要做做滤波等数字处理,单靠AD的稳定分辨率不行.
频响不要求高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频响并不高,只要求能准确测得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称重传感器的精度到不了这么高,瓶颈不在电路上,地摊上的玩意是蒙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给分析分析问题主要在于哪里么?对这个不太了解,老师还要做!

网友C:
用低噪器件和线性电源做到18位以上不难,
你用个平均滤波应该就可以达到20位以上.也可以再加滑动,不考虑频率响应,数字处理的方法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当于可以用数字滤波算法来滤掉高频然后得出来的精度呗,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A:
ADC的结果,完全可以加入许多人工修饰再输出。地摊上的也不是没有他们的道理。

网友E:
分辨率可以很高,精度可以很低
跳动可以通过一定“作弊”的方法平滑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我不想作弊,LDO选择低噪声的,AD和电阻桥共用一个参考源,并且仔细推敲Layout的话,是否可以提高实际的分辨率呢?可以很有效的降低信号的噪声么?

网友:
量程3kg,精度0.001g,整个称重系统的偏差要小于0.00033%,这个难度高啊。

网友F:
“整个系统的分辨率至少要达到22位的分辨率”

如果说你有很NB的信号源,用你单板采集这个源,有可能做到22位分辨率。当然速度会很慢,估计1~5Hz一次

如果是系统,传感器、激励电源、走线。就不可能了。

称重不好做的另一个方面因为他是弱信号。0~10mV吧,你要把这个信号做到22位的分辨率。彭建学老师又要出来跟你理论了!:lol
(当然得到他老人家的点拨是荣幸)

网友C:
不考虑频响,不要说22位,就是超24位也可以。
sigma-deta的ADC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G:
原来可以这样做.

网友H:
一般测量张力拉力常用AD7705,前端做滤波处理,内部也有滤波,可以刻度,24位的。剩下来的就是软件了,总要滤波吧,反正你也不在乎速度。

网友H:
查查国标,称重计的精度用分度表示,楼主要求的确实足够高。。。

网友I:
ad的位数和精度是两回事。传感器的线性度也是问题。

网友J:
AD还是有结果的  不会那么简单就说作弊化

网友K:
我觉得你走入了一个误区,比如说,一块4位半的万用表,以测直流而言,可以测到1mV电压,但也可以转换到1000V档,测几百福特的电压,那么我问你,万用表需要很高的AD吗?
     换句话说,这种称有很多档的量程,也许是自动跳变量程而以,里面的输入级有很多的不同放大倍数的差分放大器,或者说使用了可调增益的运算放大器,也就是说通过12位的AD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L:
称重都用相对测量,不会用绝对测量的,所以你说的那些基准都不会用。
这个基准很可能只是从电源用精密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M:
激励和参考共用一个源
差分输入
低通滤波 截止频率几个HZ

楼主:
回复 网友F:
称重系统的话,我觉得做到1HZ就可以了吧,毕竟不需要那么快的响应速度,因为我是觉得从理论上很难做的,但是看到别人可以实现的话,非常的纳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很多问题都能得到您的提醒!
实际上从大家都回答上来看的话,要想做到高精度的话只需要降低频响,去掉高频(相对而言),然后在大量数据数字滤波的话,还是可以达到很高的分辨率的,只不过精度还是无法保证而已吧?毕竟精度不是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L:
麻烦可以请教下,您所说的这个相对测量是通过软件来测量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理解您的意思,也理解精度和分辨率的概念,在解决掉高分辨率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做能更好的提高精度呢,当然选择稳定的高精度电阻是必须的啦!

网友N:
像一些噪声,可以通过多次相加取平均减小甚至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