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如何进入Active—Halt模式?

楼主(2011-03-30):
STM8L 如何进入Active—Halt模式?软件上怎么实现啊?

网友A:
执行一个_asm("HALT");就可以了

网友B:
执行一个_asm("HALT");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没错。但既然是Active—Halt模式,就需要在进入HALT之前,设置好唤醒的方式:通过GPIO外部中断、或者RTC等等。

网友A:
嗯  对,我现在用的就是RTC 来唤醒;

网友C(2013-03-30):
引用 网友A:
嗯  对,我现在用的就是RTC 来唤醒;

求教怎样设置定时器唤醒的方式。就用STM8L做一个简单的1S加1的计数器,我halt以后程序就飞了,是没设置唤醒方式,求教啊,怎样设置定时器唤醒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教怎样设置定时器唤醒的方式。就用STM8L做一个简单的1S加1的计数器,我halt以后程序就飞了,是没设置唤 ...

halt模式下定时器是不能唤醒的,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你要唤醒的话可以使用RTC的定是唤醒功能,可以参看固件库中RTC的例程

网友D:
先要设置好RTC,然后使用halt指令,IAR中直接使用halt()就可以进入halt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要设置好RTC,然后使用halt指令,IAR中直接使用halt()就可以进入halt模式

halt模式下定时器是不能唤醒的,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wfe()模式下定时器能否唤醒呢? 怎样设置不同的唤醒方式,小弟刚学这个,给点资料指点指点咯。例子也可以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alt模式下定时器是不能唤醒的,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wfe()模式下定时器能否唤醒呢? 怎样设置不同的 ...

IAR中进入低功耗模式很方便的,就是通过几个宏哈,关键是进入低功耗前设置好要唤醒的方式,比方说定时器中断你先设置好后,通过wfi()进入低功耗等待模式,当定时器中断到来的时候,mcu自然就被唤醒然后去处理定时器中断内要处理的事件,官方的固件库中的例程就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哈,我都是参考它的例子结合数据手册慢慢学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AR中进入低功耗模式很方便的,就是通过几个宏哈,关键是进入低功耗前设置好要唤醒的方式,比方说定时器 ...

谢谢哈,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设置唤醒方式,头疼啊!!! 哎,慢慢研究了,非常感谢,准备结贴了

网友E(2013-12-30):
请问active_halt模式和halt模式指令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2014-05-13):
执行halt指令前使能AWU中断,就是active halt,否则就是halt

网友G(2014-07-26):
_asm("HALT"),执行的哪些寄存器啊?

网友H(2015-11-16):
halt();
就行了,不过halt之前要设置好如何唤醒。否则一觉睡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