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0W36V升200V开关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
输入24到48V,输出200V,最大瞬间电流4A,功率要求400W。
我现在采用的是推挽方式,LM5030芯片,在空载情况下,完全没有输出。测波形,好像是保护了。把过流保护了取消了,上电还是保护。不加场效应管,能输出驱动波形。怀疑地做得不好,割线重新连接,还是不行。
怀疑变压器或者场效应管用得不对,但不知道怎么确认。
变压器是EE42骨架,初级2圈,次级12圈。用电感表测初级线圈电感,测得是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场效应管用的是IRFP250N(30A)的管子。
查了几天,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各位大侠帮帮兄弟,帮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Q4未焊接。L2是自己绕的电感210uH左右。
变压器一点输出都没有。
R23和R24改成0欧姆试过。
开关频率试过300K,200K,100K。
互感器是20A10ma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1-03-30):
有没有可能初级线圈匝数太少了,导致电感太小了,场效应管一开启就过流了。
拿示波器看,驱动脉冲只有100ns,然后就保护了。
采集电流互感器的信号,好像是有三四十安的瞬间电流。

网友A:
“不加场效应管,能输出驱动波形”
那么加上场效应管,不能输出驱动波形?

把图贴出来吧。

楼主:
我说的驱动波形是指OUT1和OUT2的输出波形

楼主:
参考设计里,用的是隔离方式。
我的电路不需要隔离,就直接取样了。
看手册的电路框图,应该是可以,但手册里没有详细讲。
可能有些想当然了。

网友B:
记得之前也有人有做过类似的方案,我给出两相交错正激,次级整流后共用一个输出电感的方案,应该比你现在推挽方式的容易成功得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同意2楼的说法,初级圈数太少,变压器设计不合理,楼主重新设计一下~

楼主:
我又重新订做了一个,初级6匝,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6楼的兄弟,能给出你所说的方案采用什么主控芯片吗?
是不是支持全桥方式的芯片也能支持两项交错正激?

网友B:
双端的芯片都可以。

楼主:
下午,我将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颠倒过来了,修改反馈电阻,电源倒是能正常工作。
这样是不是能确定就是变压器的初级匝数太少造成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变压器是经过计算的吗?还是大概估计一下就下单定绕?

楼主:
我给厂家要求了输入的电压和输出的电流要求,要求的匝数比,要求了初级线圈的电感值,线圈输出功率,至于到底绕几圈我没定。
我原以为厂家会给算明白的。
以前没做过,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定变压器?
我要求了这些,厂家好像也很确定能做出来。

楼主:
我最终要求稳出来的电压要求也不高,只要能稳定提供150到300之间任何一个电压均可。

网友A:
“要求了初级线圈的电感值”
你计算出来的电感值?

楼主:
是用TI的一个软件算的,也不知道它准不准?

楼主:
初级线圈共有三个端子,测量不是公共端的那两个端子的的电感值在50uH左右,但测量公共端和其他端子的电感值确是负值,-2uH,是因为它太小了的缘故吗?还是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推挽式变压器不能这么测电感?

楼主:
各位老前辈们,给指点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