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视频AD之间干扰

楼主(2011-03-30):
最近在调试ADV7441,板子上面有两片ADV7441,两片AD输出的数字信号接到同一个CPU,但是在调试中发现,当两片ADV7441都接上视频同时工作时,两路图像上面都有干扰,把其中的任何一路视频的分辨率改小或者增大,即使两路视频的分辨率不一样时,两路图像都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呢?都弄了几天了,没进展啊,急死人了

楼主:
还望高手及时指点一二,我接的两路视频都是720P的分辨率的,是不是当接两路同分辨率时,AD内部的PLL的采样频率一致,这个噪声串扰到另一颗的AD的PLL中引起的干扰吗?我加了一些0.01uf~300pF之间的电容都没法消除,这中级别的电容的谐振频率就应该是在50~70MHz之间的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的解决?

网友A(2011-06-26):
是pcB画的有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串扰,自己看书找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