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那个片子带DA?

楼主:
寻找一块带DA的PIC,此外带SPI。官网选型列表没有DA选项。
PWM和DA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2011-03-31):
怎麼插入圖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一些新的芯片,例如PIC16F18xx系列带有限的DA,分辨率受限,频率响应也不快,不知道你干啥用的.
dsPIC33FJxxx的某些系列如上的也带,这个可以有很高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