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固晶破裂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3-30):
单电极芯片在封装行业对固晶的要求非常高,例如在LED生产过程中,固晶品质的好坏影响着LED成品的品质。造成LED固晶破裂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仅从材料、机器、人为三方面因素,探讨LED固晶破裂的解决方法。

  一、芯片材料本身破裂现象

  芯片破损大于单边芯片宽度的1/5或破损处于斜角时,各单边长大于2/5芯片或破损到铝垫,此类芯片都不可接受(这个是芯片检验标准中的一个专案)。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芯片厂商作业不当
  2.芯片来料检验未抽检到
  3.线上作业时未挑出

  解决方法:

  1.通知芯片厂商加以改善
  2加强进料检验,破损比例过多的芯片拒收。
  3.线上作业Q检时,破损芯片应挑出,再补上好的芯片。

  二、LED固晶机器使用不当
  1、机台吸固参数不当

  机台的吸嘴高度和固晶高度直接受机台电脑内参数控制。参数大,吸固高度小;参数小,吸固高度大,而芯片的破损与否,直接受机台吸固高度参数影响。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机台参数大,呼固高度低,芯片受力过大,导致芯片破损。

  解决方法:

  调整机台参数,适当提高警惕吸嘴高度或固晶高度,在机台“SETUP”模式中的“Bond head menu”内的第一项“Pick Level”调节吸嘴高度,再在第二项“Bond Level”调节固晶高度。

  2、吸嘴大小不符

  大小不同的芯片要用不同的吸嘴固晶。大的芯片用小的吸嘴、芯片吸不起来容易漏固;小的芯片用大的吸嘴、芯片容易打破,因此选用适当的吸咀,是固好芯片的前提。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是:吸咀太大,打破芯片。

  解决方法:选用适当的瓷咀。

  三、人为不当操作造成破裂

  A、作业不当

  未按规定操作,以致碰破芯片。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材料未拿好,掉落到地上。
  2.进烤箱时碰到芯片

  解决方法:拿材料时候,手要拿稳。进烤箱时,材料要平着,轻轻的放进去,不可倾斜或用力过猛。
  B、重物压伤

  芯片受到外力过大而破裂。产生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显微镜掉落到材料上,以致打破芯片
  2.机台零件掉落到材料上。
  3.铁盘子压到材料

  解决方法:
  1.显微镜螺丝要锁紧
  2.定期检查机台零件有无松脱。
  3.材料上不能有铁盘子等任何物体经过。

网友A:
留着,以后有用

网友B:
单电极芯片在封装行业对固晶的要求非常高,例如在LED生产过程中,固晶品质的好坏影响着LED照明成品的品质。造成LED固晶破裂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仅从材料、机器、人为三方面因素,探讨LED固晶破裂的解决方法。 一、芯片材料本身破裂现象 芯片破损大于单边芯片宽度的1/5或破损处于斜角时,各单边长大于2/5芯片或破损到铝垫,此类芯片都不可接受。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芯片厂商作业不当 2、芯片来料检验未抽检到 3、线上作业时未挑出 解决方法: 1、通知芯片厂商加以改善 2、加强进料检验,破损比例过多的芯片拒收。 3、线上作业Q检时,破损芯片应挑出,再补上好的芯片。 二、LED照明固晶机器使用不当 1、机台吸固参数不当 机台的吸嘴高度和固晶高度直接受机台电脑内参数控制。参数大,吸固高度小;参数小,吸固高度大,而芯片的破损与否,直接受机台吸固高度参数影响。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机台参数大,呼固高度低,芯片受力过大,导致芯片破损。 解决方法: 调整机台参数,适当提高警惕吸嘴高度或固晶高度,在机台“SETUP”模式中的“Bondheadmenu”内的第一项“PickLevel”调节吸嘴高度,再在第二项“BondLevel”调节固晶高度。VFC32KU 2、吸嘴大小不符 大小不同的芯片要用不同的吸嘴固晶。大的芯片用小的吸嘴、芯片吸不起来容易漏固;小的芯片用大的吸嘴、芯片容易打破,因此选用适当的吸咀,是固好芯片的前提。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是:吸咀太大,打破芯片。 解决方法:选用适当的瓷咀。 三、人为不当操作造成破裂 A、作业不当 未按规定操作,以致碰破芯片。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材料未拿好,掉落到地上。 2、进烤箱时碰到芯片 解决方法:拿材料时候,手要拿稳。进烤箱时,材料要平着,轻轻的放进去,不可倾斜或用力过猛。 B、重物压伤 芯片受到外力过大而破裂。产生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显微镜掉落到材料上,以致打破芯片 2、机台零件掉落到材料上。 3、铁盘子压到材料 解决方法: 1、显微镜螺丝要锁紧 2、定期检查机台零件有无松脱。 3、材料上不能有铁盘子等任何物体经过。 DAC08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