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做电压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电压比较器,in-是可调的,in+为15V分压后得到的7.5V,电源是用20V稳压管出来的电压是19V,现在要求用1脚的输出信号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电流要大于2A才工作,工作电压15V左右),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in-<7.5V时继电器不工作,in>7.5V时继电器正常工作。本人是新手,对三极管和MOS管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才能实现上述功能,请高手赐教了

网友A(2011-03-30):
此帖前几天曾出现过,也回复过。怎么又冒出来了?
原帖的回复看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用什么管子好

网友A:
3楼:
Q1不能用PNP管,必须是NPN型管,或者N沟MOS管。
LM358输出电流最大不过十几mA,你的负载电流需要2A以上。普通双极型三极管一般没有这么大的电流放大倍数,应该采用达林顿管,最好是用功率MOS管,例如IRFU120/IRFU110等等。电路应该由15V供电,电路中元件参数也需要改变,尤其是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