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控制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网友A:
发射管是LED,接收管是光敏二极管或光敏三极管。对于发射管,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可有明显的单向导电性,光敏二极管的话也同样,显示数值小的那次,红表笔接的管脚是正极。对于光敏二极管,当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时如果有光照(最好是红外LED的光或者直射阳光),万用表的指示数值会下降,光照越强下降越多。对于光敏三极管,先随便接,当同样光照指示数值较小的那次,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另外,红外接收器件还有光电池,接受光照后会产生电压,该电压在二极管档会干扰显示数值,前述测试方法将无法判别,这时可用电压档,正输出指示时,红表笔接的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