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AC输出用AD8610做缓冲,为什么输出有一个偏移误差

楼主(2011-03-30):
我看手册AD8610是精密运放,其dc offset 最大为100uv,可是我的系统中用AD8610做的DAC缓冲测量后发现,当输入DAC为0V二进制代码时输出有6mv,而且随着输入代码的增大误差越来越大,等到输入65535(对应应为+2.5V),输出的偏差已达30mv了,我采样了一些点发现,代码越大,误差越大,代码为0仍然有一个固定的输出,请问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误差消除。
   补充下我用的DAC是AD5545.电压输出范围是(-2.5V-+2.5V)

网友A:
受制于运放自身的漂移,精密运放输入0V输出6mV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输入2.5V电压后偏差30mV就不怎么正常了,这种双电源供电下输出漂移应该很小才对。

网友B:
你DAC的直接输出测过是多少吗?
DAC本省的增益和零位误差完全有可能是这种水平

楼主:
我用的DAC是AD5545,原理图如下:
DAC手册要求外部加法器的电阻(上图中的R1,R2,R3)要用0.01%精度的,我订货定的是0.1%精度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误差越来越大?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第二个问题: 上图中的电压输出我下级直接接了有源低通滤波器芯片。
   每路DAC我用了8阶的低通滤波,测试后发现信号出滤波器后有很大的DC OFFSET ,比如我在进滤波器的模拟信号是1.5v,输出后测量发现信号变成了1.62v偏移很大,最大达到200mv,这倒是和滤波器手册说到的max dc offset=200mv相一致。我的问题怎样把这个直流偏移减到最小,我做的是一个信号源,是否是设计有什么问题?不然我觉得这个偏移无法容忍!

楼主:
隔直电路可以把经过滤波器后的偏移消除吗?

网友C:
应该是电阻精度匹配的问题引起的问题,像这种情况最好用电阻阵列,精度和温飘匹配很好。
至于滤波器的直流误差得看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D:
如果是温漂引起的你可以加补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