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3和C166安装问题

楼主(2011-03-30):
若安装KEIL3后,再装C166,能识别到infineon器件。
若安装KEIL4后,再装C166,就不能识别到infineon器件。

问题:c166 的不同版本是不是有很大差别?
        不用的keil版本是不是要装不同版本的c166?

网友A:
UV4安装另外一个目录下
或先装166再装uv4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不要安装两个版本的。

因为有一些软件可能会将一些重要的文件放进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这样可能导致旧版本的将新版本的文件替换掉,造成功能上的不可靠或根本就不能使用。

楼主:
安装在不同文件夹下不行,只安装一个也不行。都不行啊!

不信的话,可以到keil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的C166,版本是V704。安装得试试看,**不了。

楼主:
报错如下:

L166 RUN COMPLETE.  3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25: EVAL VERSION USED BEFORE, REBUILD ALL *.OBJ FILES
    MODULE:  MAIN.obj (MAIN)
*** WARNING L22: CLASS RANGE NOT GIVEN IN INVOCATION LINE
    CLASS:   NCONST
*** WARNING L22: CLASS RANGE NOT GIVEN IN INVOCATION LINE
    CLASS:   NCODE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LS
前面是警告,后面是错误,因为没有**的,有代码限制

楼主:
我知道啊
我就是**不了才问各位的啊
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
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什么原因嘛?

网友A:
去网上下一个**程序

网友C:
**7.04需要耐心,找个**不停的试验

网友C:
我就用7.04,我**一下午才成功,就是多了写器件,如果用的还是xc166系列的,用早期的版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