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源电路方案

楼主(2011-03-30):
最近工厂一个PLC用单片机控制板替换
要我设计这个控制电路,现场有12V,24V开关电源可用。
从功能看,我将来做出来的板子应该是和下面这个图差不多:

因为要求可靠性(主要考虑电快脉冲类似干扰,因为工厂感性器件很多),现在考虑的问题是,给CPU供电电源方案

一直在查资料,找到的方案有:
1.7809+7805
2.LM2575
3.B1205(隔离)是否需要隔离?
4.MC34063
5.KID-1205 (这个东西还没有找到数据手册,不知道是否适在这个场合使用)
6.电源模块(下图)

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你应该说明你的需求,诸如电压、电流、负载特性什么的。

网友B:
只能是3
3.B1205(隔离)是否需要隔离?

网友C:
选一个带隔离的LDO或DC/DC就可以了。

貌似楼主使用的CPU是C8051F系列的吧。

楼主:
电流会在200ma以内
电源是12V开关电源输入 输出是5V  供给单片机 负载就是个数字电路 有RS232通信电路

另外,是否需要隔离呢?在这种应用场合隔离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D:
我认为最好用带隔离的吧。

网友E:
从你第一幅图来看,应该用的是LM2575这样的方案。

从你那个模块图看,也应该是一片LM2575。

如果第一幅图产品在使用中没有问题,则建议你继续使用LM2575

楼主:
楼上好!  我这个图只是从网上找的图片,我的意思是想做一个和这个图类似功能的板子。不知道采用哪种电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