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md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两个作用:

1. 定义你的硬件系统的memory的实际情况,比如同一个DSP,A系统可能接了1M的FLASH, 8M的SDRAM, B系统可能接了4M的FLASH, 16M的SDRAM, 这就通过CMD文件来定义,然后CCS通过解析CMD文件知道不同系统的MEMORY.
2. 告诉连接器把你的程序(包括代码,常数表,未初始化的变量,stack, heap等等)具体放到哪部分的MEMORY SECTION里面. 比如一个函数,可以把它放到SDRAM里,也可以放到内部PRAM里, 就可以通过CMD文件的定义让LINKER完成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