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记录一个设备的运行时间?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网友A:
“运行时间”是指累计时间,还是指记录绝对时间?
“当然了运行时间是断续的”,从这句看,似乎是累计。
“随时查询到运行的时间”,从这句看,需要记录绝对时间。

记录绝对时间,比较简单的方法:传感器+单片机+实时时钟+容量足够大的非易失存储器。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带有控制器、处理器什么的,用软件配合实时时钟或定时器进行累加最方便,如果是纯电子线路且需记录的事件不长的话,用适当频率的周期性信号去驱动二进制计数器也行,如果记录时间较长就不如干脆引入处理器用软件去实现了。

楼主:
就是一个散热风扇,热的是很让风扇启动,不热的时候不让风扇启动。
我能准确查询到风扇的总共运行的小时。如时间快到风扇的使用寿命,就给出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