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记录一个设备的运行时间?

楼主(2011-03-30):
如何记录一个设备的运行时间?

是这样的,我现在做个电路,我要记录设备的运行时间,当然了运行时间是断续的。我还能随时查询到运行的时间,能做到自动刷新,这个电路怎么做?

网友A:
设备自带MCU的,用RTC或者定时器自行统计,不带MCU的,想办法外加电路实现。

楼主:
就是一个散热风扇,热的是很让风扇启动,不热的时候不让风扇启动。
我能准确查询到风扇的总共运行的小时。如时间快到风扇的使用寿命,就给出预警!

网友B:
把时间计算出来然后存到非易失存储器
查询无非就是把记录的数据显示出来

网友C:
用热电偶作为风扇开关的传感信号,然后加一个1Hz的脉冲信号发生器,再来一个计数器,用于计数风扇转动的时间,不过存储数据还是得用Flash或EEPROM。

感觉用纯硬件实现起来不是很好做,如果能考虑加上MCU就简单多了。RTC或Tim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