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2总线释放问题.

楼主(2011-03-30):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彻底释放SPI2总线控制.(STM32F103ZCT6)
硬件电路情况是.有一个外部SPI FLASH,接到两个主机.一个STM32,另一个自启动从SPI配置的DSP芯片.现在要求实现当STM32使用SPI总线时,DSP芯片处于一直复位状态.以使STM32获得总线控制权,可以对SPI FLASH进行读写.当DSP芯片使用总线时.STM32必须得完全释放控制权.
在测试时发现,因为STM32的释放不完全,导致DSP有时从SPI FLASH取值失败.请教一下如何才能完全释放SPI2总线.使其模块完全不干扰外部DSP的控制信号(即读SPI FLASH信号).

SPI2的配置函数如下: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GPIOA and GPIOB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 Configure SPI2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2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SPI2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2 */
  SPI_Cmd(SPI2, ENABLE);
}

释放SPI2总线的函数如下.下面的函数看起来不能完全起作用.DSP经常会读值失败.
void SPI2_BUS_Release(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2);
/* Configure SPI2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2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万分感谢各位路过的大侠...

网友A:
我觉得把SPI2的时钟使能关闭,或者是把SPI总线的使能位关闭总线应该释放了吧

网友B:
我买了ARMJISHU的神舟III号STM32开发板,是基于STM32F103ZET的,在SPI例程中也看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神舟III号光盘的例程中好像使用了一下函数解决的:
“SPI_Cmd(SPI1, DISABLE);”

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DISABLE);

        SPI_Cmd(SPI2, 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2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我在函数体里是这样定义的.但实际测试时感觉这几个I/O口对别DSP的SPI信号还是有影响.时有不能正常启动的情况.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象是STM32的BUG;据说在外国论坛上有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