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面试能爽快回答基础问题的人数让我吃惊

楼主(2011-03-30):
现在应届生的模拟电路水平分化的很厉害,能答出三极管工作状态,基尔霍夫定律,PID,ADC与虚短虚断都不错,要么就是一个都答不出来,鉴于中间的太少。

网友A:
基础性问题本来就是会则不难,难则不会。

网友B:
确实如春阳所说。

网友C:
标记一下,提醒自己

网友D:
俺就是中间的, 不知 “虚断”。

网友E:
有所知,有所不知~~~:lol

网友F:
之前公司招聘需要,出了一道题:一个正相十倍放大器,正负输入端留空,最后能把正负符号填正确的,不到半数。:lol

网友G:
好象叫我回答也不咋D

网友H:
基本上一百个里面合格数为5个左右

网友I:
这东西,看过一遍书,就记住点,过段时间又忘了。

网友J:
呵呵,好多东西都忘记了。不过不影响做事,需要的时候知道去哪里找资料就行了

网友K:
手头一本书   忘了就翻翻

网友L:
谁有我强??当年在成都电子科大面试,能用万用表测量三级管好坏的人数是“0”

楼主:
面试前10分钟,老板要求不要问太多的应用问题,问点基础的就行,适当提示下.
像三极管状态,基尔霍夫我都提示截至,回路电压代数和为0,让回答剩下的都......
虚短虚断都回答不了,让我怎么好意思问其他运放问题.
如果是NE5532的题目,老板就没机会面试了,都被刷掉.

网友M:
模拟的东西要经常看看才记得住,我自己就经常翻书,每次翻翻又有点体会,学校出来的不知道色环和贴片电阻的很多,学校一般不结合实际,到学校招聘主要是看对电子的喜爱程度,是不是真的想做开发,考试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一定年限后一般就不怎么考技术问题了,都是聊天了解下性格和对行业理解,我想基本是这样,大多公司做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很高科技,主要是有经验并能做得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们工作越久,对数学,自控,电路基础要求越高.特别是数学.这个当然可以慢慢学,我们只要一些记得ABC的毕业生就行了,也不需要你笔试.

网友N:
家里有一堆的基础书籍,没事的时候就翻翻看,白天搞搞软件,晚上就看点理论性的东东换换脑筋。

网友O:
都能回答可以说明什么呢

网友P:
不知道PID,没做过自控

网友Q:
不如考考信号与系统吧:lol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想基尔霍夫是电子电路里最基础的东西,好比1+1.
三极管工作状态,模拟电路基础
PID是考察自控
ADC是看有没有做过检测测量
虚短虚断是运放的根本,基本放大电路

网友R:
三极管怎么去判断好坏,麻烦大家教教,话说工作5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三极管的好坏,一般在工作中出现问题,我是用示波器测测电源端,控制端,如果两者正常,但后端不正常我就认为它已经损坏。

网友S:
其实  也许是各位前辈们还没发现千里马吧   我也是在校生  在我周围感觉还是有很多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呀    :)

网友R: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栗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韩愈《马说》

网友T:
最近找工作,觉得该好好补补基础知识了

网友U:
我当时学过,但忘了:$

网友H:
要是问傅里叶和拉斯变换的意义,答出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lol

网友V:
要不考考高频,考考电力系统呗。

网友V:
我建议楼主出一题:
1字节是几位的?让他们自己选择:
A、1字节
B、2字节
C、3字节
D、10字节
哈:)

网友W:
基础的东西出来后体会才深!

网友X:
回复 楼主:
在哪里面试,我想去面试。

网友Y:
回复 网友H:
傅里叶和拉普拉斯变换我倒会,不过用万用表测三极管我迷糊,是把3级管当成2个二极管来测?

网友M:
三极管坏的情况也很多,如果是软击穿的话,只用工作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判断出来的,我基本是把它看成二个二极管的组合来测量的判定的,如果要更详细的判定那就要用其他仪器了,其实做开发的做维修不一定就很厉害,做维修的也不可能对什么东西都可以很快修好,各有所长而已

网友Z:
工作几年后,这东西随还记得。

楼主:
回复 网友Z:

如果从事的是硬件,那么只会记得越来越牢

网友O:
好好学习,才是王道

大学里很多都是混的,不知道很正常

当年我运放符号都不认识

网友L:
那再加点难度好了:怎么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三极管好坏?放板子上测试可不是上策啊,工艺上应该是先检测了是好的,才能往板子上装。

网友H:
NE5532 的方法也不对,应该考理解能力,或者说悟性兴趣方面的,那些测试懂得一说就会了,你去电子科大确实不应该问这些,还不如直接看模拟,信号,通信,自控的成绩~~~然后在问点课本上的,看看对课本上的理解得如何

网友L:
呵呵,电子技术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连万用表都没摸过的,你敢说他学好了?

网友L:
我要一群来了就能干活的人,而不要坐在那里背书的人,文凭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哈。

网友H:
呵呵,难道你去清华也这样问?

网友L:
去哪个学校都这样问,一个连烙铁和万用表都不会用的人,学啥电子呀。

网友H:
我直接说把,你这个是90年代时候的东西,呵呵,电子爱好者懂这些,主要是CE正接和反接贝塔值的区别,带口水的,;P 分出C和E脚,但是90后就不一定罗,这样的问题是招不到“合适”的应届生~~~

网友R:
去哪个学校都这样问,一个连烙铁和万用表都不会用的人,学啥电子呀。
引用 网友L:

这个只是上课,下课,没有参加电协的基本都不懂。
烙铁随便焊下我会,到要我口头表达怎么焊接我真的不懂,至于万用表,我只懂拿来测电压,二极管通断,短路,至于三极管使用万用表去判断我也不懂 ,望请您教下,怎么用万用表去判断三极管的好坏,NPN型还是PNP型三极管。
先谢谢了。

网友AA:
43楼:
基尔霍夫定律是90年代的东西?
有150年以上了吧?
本科毕业,不会甚至不知道基尔霍夫定律,行吗?
焊板的工人,不会基尔霍夫定律,那是可以的。

网友H:
呵呵,我指的是NE5532 用指针万用表测三级管,考新新人类90后,有点无厘头了,就好比是问90后Z80汇编,只能大眼瞪小眼;P

网友AB:
我大学基本没怎么碰过真正的东西,成天在仿真软件上跑,老师认为仿真成功就算实践成功!

楼主:
如果你仿真能玩的好,我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说到万用表,我问他们用的是多少位的,没人知道.

网友P:
对学生,
考太多实践,

是显摆。

网友L:
其实我也是80后,只是12岁就开始自己捣鼓,所以有幸知道指针表咋用,一个需要动手做些实际工作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万用表的用法,他不可能只是在实验板上写软件玩吧。

万用表测三极管的方法:
【有三极管档的,无论数字模拟】直接用三极管档量hFE
用指针表量不知道极性三极管以及判断好坏:先用10k档找到B级,剩下两个就是E和C,顺便还可以判断出是PNP还是NPN,指针表在欧姆档的时候红笔是负极,黑笔是正极,现在来分清楚C和E,随便假设一种CE的分布方式,用10k档放上,然后用舌头舔假设的C极和B极,观察指针偏转程度,然后调换表笔,再做一次,两次里面指针偏转较大的一次,表笔所指示的极性是正确的CE分布。

用数字表的参照指针表来做,数字表欧姆档的时候红笔是正,用指针表加大难度也就在这里,N多人不知道表笔正负。

上面测试里发现CE短路的或者放大倍数严重不足的,判断为坏。

网友L:
我大学基本没怎么碰过真正的东西,成天在仿真软件上跑,老师认为仿真成功就算实践成功!
引用 网友AB:

请问是老师给你开工资还是老板给你开工资,那应该是听老师的还是听老板的呢?

网友R:
一直认为指针式、数字式万用表是黑正红负,现在又知道自己错了,怪自己平时测二极管的时候没有留意。

网友AC:
这些东西不用,学了就忘啊,还是一边学一边用好

网友L:
再加强一级难度,为啥指针表的欧姆档黑笔是正??

网友H:
倒,N5532 还越来越来劲了~~你还不如问指针电阻档为什么不均匀;P

网友R:
LS不说,我都忘了,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需要调零。

网友L:
回复 网友L:
难道现在你设计电路不先仿真,不EDA?
引用 网友AB:

要看什么电路,单片机为核心的数字电路一般脑袋都够用了,模拟电路,主要是射频仿真起点作用,其他时候仿真只当参考。

网友H:
我来说一下看成绩面试的诀窍: 首先看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成绩,成绩不错的,可以在考虑范围,两个太差了就不要了,没那根筋的干其他更有前途,然后在看信号和自控,通信,数字信号处理,还有电磁场,这里诀窍就来了 ,通通是90+的,这个不要,这样的学生不是书呆子就是超级牛人,招了你也留不住,哈哈~~然后就选这些童鞋里面考的比较好的那科来问问,信号就问傅里叶和拉斯变换,自控问PID和模糊控制,通信问调制与解调,数字信号问FFT和滤波器,这样就可看出学生的实力~~那几科有挂的都没问题,模拟就问差动放大就完全足够~~这样招来的人是比较好教的,招模拟理论高度要足够。当然,要是招嵌入式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AD:
对学生,
考太多实践,

是显摆。
引用 网友P:

太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这些问题找不到几个人。能回答出来的都是年级里靠前的,不一定选择我们。
适合问工作1~3年的

网友L:
太对了!!!!
引用 网友AD:

对一个老板来说,看考试成绩招的人,不看动手能力的,是有病!

你给大学教了几万块钱,4年时间,都没把你培养出来,我开公司给你开工资,还要培养你,我有病啊!

网友AE:
这几个问题我倒是都知道,可是找到的工作也没那啥比不会人的好
咋说呢,这些基础的东西倒是都还好找,不会有时间就可以抓起来
但是人的脑和嘴太过死板就很悲剧————我就是这样5555555:L

网友AF:
硬件工程师面试试题

模拟电路
1、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仕兰微电子)
2、平板电容公式(C=εS/4πkd)。(未知)
3、最基本的如三极管曲线特性。(未知)
4、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仕兰微电子)
5、负反馈种类(电压并联反馈,电流串联反馈,电压串联反馈和电流并联反馈);负反 馈的优点(降低放大器的增益灵敏度,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的线性和非 线性失真,有效地扩展放大器的通频带,自动调节作用)(未知)
6、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仕兰微电子)
7、频率响应,如:怎么才算是稳定的,如何改变频响曲线的几个方法。(未知)
8、给出一个查分运放,如何相位补偿,并画补偿后的波特图。(凹凸)
9、基本放大电路种类(电压放大器,电流放大器,互导放大器和互阻放大器),优缺 点,特别是广泛采用差分结构的原因。(未知)
10、给出一差分电路,告诉其输出电压Y+和Y-,求共模分量和差模分量。(未知)
11、画差放的两个输入管。(凹凸)
12、画出由运放构成加法、减法、微分、积分运算的电路原理图。并画出一个晶体管级的 运放电路。(仕兰微电子)
13、用运算放大器组成一个10倍的放大器。(未知)
14、给出一个简单电路,让你分析输出电压的特性(就是个积分电路),并求输出端某点 的  rise/fall时间。(Infineon笔试试题)
15、电阻R和电容C串联,输入电压为R和C之间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别为C上电压和R上电 压,要求制这两种电路输入电压的频谱,判断这两种电路何为高通滤波器,何为低通滤 波器。当RC<<T时,给出输入电压波形图,绘制两种电路的输出波形图。(未知)
16、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原理及区别?(新太硬件)
17、有一时域信号S=V0sin(2pif0t)+V1cos(2pif1t)+V2sin(2pif3t+90),当其通过低通、 带通、高通滤波器后的信号表示方式。(未知)
18、选择电阻时要考虑什么?(东信笔试题)
19、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 还是N管,为什么?(仕兰微电子)
20、给出多个mos管组成的电路求5个点的电压。(Infineon笔试试题)
21、电压源、电流源是集成电路中经常用到的模块,请画出你知道的线路结构,简单描述 其优缺点。(仕兰微电子)
22、画电流偏置的产生电路,并解释。(凹凸)
23、史密斯特电路,求回差电压。(华为面试题)
24、晶体振荡器,好像是给出振荡频率让你求周期(应该是单片机的,12分之一周期....)  (华为面试题)
25、LC正弦波振荡器有哪几种三点式振荡电路,分别画出其原理图。(仕兰微电子)
26、VCO是什么,什么参数(压控振荡器?) (华为面试题)
27、锁相环有哪几部分组成?(仕兰微电子)
28、锁相环电路组成,振荡器(比如用D触发器如何搭)。(未知)
29、求锁相环的输出频率,给了一个锁相环的结构图。(未知)
30、如果公司做高频电子的,可能还要RF知识,调频,鉴频鉴相之类,不一一列举。(未知)
31、一电源和一段传输线相连(长度为L,传输时间为T),画出终端处波形,考虑传输线 无损耗。给出电源电压波形图,要求绘制终端波形图。(未知)
32、微波电路的匹配电阻。(未知)
33、DAC和ADC的实现各有哪些方法?(仕兰微电子)
34、A/D电路组成、工作原理。(未知)
35、实际工作所需要的一些技术知识(面试容易问到)。如电路的低功耗,稳定,高速如何做到,调运放,布版图注意的地方等等,一般会针对简历上你所写做过的东西具体问,肯定会问得很细(所以别把什么都写上,精通之类的词也别用太多了),这个东西各个人就 不一样了,不好说什么了。(未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字电路
1、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仕兰微电子)
2、什么是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汉王笔试)
同步逻辑是时钟之间有固定的因果关系。异步逻辑是各时钟之间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
3、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汉王笔试)
线与逻辑是两个输出信号相连可以实现与的功能。在硬件上,要用oc门来实现,由于不用 oc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而烧坏逻辑门。 同时在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
4、什么是Setup 和Holdup时间?(汉王笔试)
5、setup和holdup时间,区别.(南山之桥)
6、解释setup time和hold time的定义和在时钟信号延迟时的变化。(未知)
7、解释setup和hold time violation,画图说明,并说明解决办法。(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Setup/hold time 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建立时间是指触发 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如上升沿有效)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建立时间-Setup time.如不满足setup time,这个数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数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 保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hold time 不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
建立时间(Setup Time)和保持时间(Hold time)。建立时间是指在时钟边沿前,数据信 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保持时间是指时钟跳变边沿后数据信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如果不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的话,那么DFF将不能正确地采样到数据,将会出现 metastability的情况。如果数据信号在时钟沿触发前后持续的时间均超过建立和保持时 间,那么超过量就分别被称为建立时间裕量和保持时间裕量。
8、说说对数字逻辑中的竞争和冒险的理解,并举例说明竞争和冒险怎样消除。(仕兰微 电子)
9、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汉王笔试)
在组合逻辑中,由于门的输入信号通路中经过了不同的延时,导致到达该门的时间不一致叫竞争。产生毛刺叫冒险。如果布尔式中有相反的信号则可能产生竞争和冒险现象。解决方法:一是添加布尔式的消去项,二是在芯片外部加电容。
10、你知道那些常用逻辑电平?TTL与COMS电平可以直接互连吗?(汉王笔试)
常用逻辑电平:12V,5V,3.3V;TTL和CMOS不可以直接互连,由于TTL是在0.3-3.6V之间,而CMOS则是有在12V的有在5V的。CMOS输出接到TTL是可以直接互连。TTL接到CMOS需要在输出端口加一上拉电阻接到5V或者12V。
11、如何解决亚稳态。(飞利浦-大唐笔试)
亚稳态是指触发器无法在某个规定时间段内达到一个可确认的状态。当一个触发器进入亚
稳态时,既无法预测该单元的输出电平,也无法预测何时输出才能稳定在某个正确的电平
上。在这个稳定期间,触发器输出一些中间级电平,或者可能处于振荡状态,并且这种无
用的输出电平可以沿信号通道上的各个触发器级联式传播下去。
12、IC设计中同步复位与 异步复位的区别。(南山之桥)
13、MOORE 与 MEELEY状态机的特征。(南山之桥)
14、多时域设计中,如何处理信号跨时域。(南山之桥)
15、给了reg的setup,hold时间,求中间组合逻辑的delay范围。(飞利浦-大唐笔试)
Delay < period - setup – hold
16、时钟周期为T,触发器D1的建立时间最大为T1max,最小为T1min。组合逻辑电路最大延
迟为T2max,最小为T2min。问,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件。(华
为)
17、给出某个一般时序电路的图,有Tsetup,Tdelay,Tck->q,还有 clock的delay,写出决
定最大时钟的因素,同时给出表达式。(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8、说说静态、动态时序模拟的优缺点。(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9、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0、给出一个门级的图,又给了各个门的传输延时,问关键路径是什么,还问给出输入,
使得输出依赖于关键路径。(未知)
21、逻辑方面数字电路的卡诺图化简,时序(同步异步差异),触发器有几种(区别,优
点),全加器等等。(未知)
22、卡诺图写出逻辑表达使。(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3、化简F(A,B,C,D)= m(1,3,4,5,10,11,12,13,14,15)的和。(威盛)
24、please show the CMOS inverter schmatic,layout and its cross sectionwith P-
well process.Plot its transfer curve (Vout-Vin) And also explain the
operation region of PMOS and NMOS for each segment of the transfer curve? (威
盛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5、To design a CMOS invertor with balance rise and fall time,please define
the ration of channel width of PMOS and NMOS and explain?
26、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仕兰微电子)
27、用mos管搭出一个二输入与非门。(扬智电子笔试)
28、please draw the transistor level schematic of a cmos 2 input AND gate and
explain which input has faster response for output rising edge.(less delay
time)。(威盛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9、画出NOT,NAND,NOR的符号,真值表,还有transistor level的电路。(Infineon笔
试)
30、画出CMOS的图,画出tow-to-one mux gate。(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31、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飞利浦-大唐笔试)
32、画出Y=A*B+C的cmos电路图。(科广试题)
33、用逻辑们和cmos电路实现ab+cd。(飞利浦-大唐笔试)
34、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仕兰微电子)
35、利用4选1实现F(x,y,z)=xz+yz’。(未知)
36、给一个表达式f=xxxx+xxxx+xxxxx+xxxx用最少数量的与非门实现(实际上就是化
简)。
37、给出一个简单的由多个NOT,NAND,NOR组成的原理图,根据输入波形画出各点波形。
(Infineon笔试)
38、为了实现逻辑(A XOR B)OR (C AND D),请选用以下逻辑中的一种,并说明为什
么?1)INV   2)AND   3)OR   4)NAND   5)NOR   6)XOR  答案:NAND(未知)
39、用与非门等设计全加法器。(华为)
40、给出两个门电路让你分析异同。(华为)
41、用简单电路实现,当A为输入时,输出B波形为…(仕兰微电子)
42、A,B,C,D,E进行投票,多数服从少数,输出是F(也就是如果A,B,C,D,E中1的个数比0
多,那么F输出为1,否则F为0),用与非门实现,输入数目没有限制。(未知)
43、用波形表示D触发器的功能。(扬智电子笔试)
44、用传输门和倒向器搭一个边沿触发器。(扬智电子笔试)
45、用逻辑们画出D触发器。(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46、画出DFF的结构图,用verilog实现之。(威盛)
47、画出一种CMOS的D锁存器的电路图和版图。(未知)
48、D触发器和D锁存器的区别。(新太硬件面试)
49、简述latch和filp-flop的异同。(未知)
50、LATCH和DFF的概念和区别。(未知)
51、latch与register的区别,为什么现在多用register.行为级描述中latch如何产生的。
(南山之桥)
52、用D触发器做个二分颦的电路.又问什么是状态图。(华为)
53、请画出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逻辑电路?(汉王笔试)
54、怎样用D触发器、与或非门组成二分频电路?(东信笔试)
55、How many flip-flop circuits are needed to divide by 16?  (Intel) 16分频?
56、用filp-flop和logic-gate设计一个1位加法器,输入carryin和current-stage,输出
carryout和next-stage. (未知)
57、用D触发器做个4进制的计数。(华为)
58、实现N位Johnson Counter,N=5。(南山之桥)
59、用你熟悉的设计方式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15进制的呢?(仕兰
微电子)
60、数字电路设计当然必问Verilog/VHDL,如设计计数器。(未知)
61、BLOCKING NONBLOCKING 赋值的区别。(南山之桥)
62、写异步D触发器的verilog module。(扬智电子笔试)
module dff8(clk , reset, d, q);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7:0] d;
output [7:0] q;
reg   [7:0] q;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q <= 0;
   else
     q <= d;
endmodule
63、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Verilog描述? (汉王笔试)
module divide2( clk , clk_o, reset);
   input     clk , reset;
   output   clk_o;
   wire in;
reg out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 reset)
       out <= 0;
         else
           out <= in;
       assign in = ~out;
       assign clk_o = out;
     endmodule
64、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现代电子设计中越来越重要,请问:a) 你所知道的可编程逻辑器
件有哪些? b) 试用VHDL或VERILOG、ABLE描述8位D触发器逻辑。(汉王笔试)
PAL,PLD,CPLD,FPGA。
module dff8(clk , reset, d, q);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d;
output  q;
reg q;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q <= 0;
   else
     q <= d;
endmodule
65、请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仕兰微电子)
66、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实现10进制计数器。(未知)
67、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实现消除一个glitch。(未知)
68、一个状态机的题目用verilog实现(不过这个状态机画的实在比较差,很容易误解
的)。(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69、描述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设计。(仕兰微电子)
70、画状态机,接受1,2,5分钱的卖报机,每份报纸5分钱。(扬智电子笔试)
71、设计一个自动售货机系统,卖soda水的,只能投进三种硬币,要正确的找回钱
数。       (1)画出fsm(有限状态机);(2)用verilog编程,语法要符合fpga设计
的要求。(未知)
72、设计一个自动饮料售卖机,饮料10分钱,硬币有5分和10分两种,并考虑找零:(1)
画出fsm(有限状态机);(2)用verilog编程,语法要符合fpga设计的要求;(3)设计
工程中可使用的工具及设计大致过程。(未知)
73、画出可以检测10010串的状态图,并verilog实现之。(威盛)
74、用FSM实现101101的序列检测模块。(南山之桥)
a为输入端,b为输出端,如果a连续输入为1101则b输出为1,否则为0。
例如a: 0001100110110100100110
       b: 0000000000100100000000
    请画出state machine;请用RTL描述其state machine。(未知)
75、用verilog/vddl检测stream中的特定字符串(分状态用状态机写)。(飞利浦-大唐
笔试)
76、用verilog/vhdl写一个fifo控制器(包括空,满,半满信号)。(飞利浦-大唐笔试)
77、现有一用户需要一种集成电路产品,要求该产品能够实现如下功能:y=lnx,其中,x
为4位二进制整数输入信号。y为二进制小数输出,要求保留两位小数。电源电压为3~5v假
设公司接到该项目后,交由你来负责该产品的设计,试讨论该产品的设计全程。(仕兰微
电子)
78、sram,falsh memory,及dram的区别?(新太硬件面试)
79、给出单管DRAM的原理图(西电版《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作者杨颂华、冯毛官205页图9
-14b),问你有什么办法提高refresh time,总共有5个问题,记不起来了。(降低温
度,增大电容存储容量)(Infineon笔试)
80、Please draw schematic of a common SRAM cell with 6 transistors,point out
which nodes can store data and which node is word line control? (威盛笔试题
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81、名词:sram,ssram,sdram
名词IRQ,BIOS,USB,VHDL,SDR
IRQ:   Interrupt ReQuest
BIOS: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VHDL: VHIC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SDR:  Single Data Rate
  压控振荡器的英文缩写(VCO)。
  动态随机存储器的英文缩写(DRAM)。
名词解释,无聊的外文缩写罢了,比如PCI、ECC、DDR、interrupt、pipeline、
IRQ,BIOS,USB,VHDL,VLSI VCO(压控振荡器) 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FIR IIR DFT(离散
傅立叶变换)或者是中文的,比如:a.量化误差  b.直方图  c.白平衡

网友AF:
IC设计基础(流程、工艺、版图、器件)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些与集成电路
相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RISC、CISC、DSP、ASIC、FPGA
等的概念)。(仕兰微面试题目)
2、FPGA和ASIC的概念,他们的区别。(未知)
答案:FPGA是可编程ASIC。
ASIC:专用集成电路,它是面向专门用途的电路,专门为一个用户设计和制造的。根据一
个用户的特定要求,能以低研制成本,短、交货周期供货的全定制,半定制集成电路。与
门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
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
3、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仕兰微面试题目)
4、你知道的集成电路设计的表达方式有哪几种?(仕兰微面试题目)
5、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仕兰微面试题目)
6、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7、IC设计前端到后端的流程和eda工具。(未知)
8、从RTL synthesis到tape out之间的设计flow,并列出其中各步使用的tool.(未知)
9、Asic的design flow。(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0、写出asic前期设计的流程和相应的工具。(威盛)
11、集成电路前段设计流程,写出相关的工具。(扬智电子笔试)
先介绍下IC开发流程:
1.)代码输入(design input)
用vhdl或者是verilog语言来完成器件的功能描述,生成hdl代码
语言输入工具:SUMMIT   VISUALHDL
            MENTOR   RENIOR
图形输入:    composer(cadence);
            viewlogic (viewdraw)
2.)电路仿真(circuit simulation)
将vhd代码进行先前逻辑仿真,验证功能描述是否正确
数字电路仿真工具:
    Verolog:  CADENCE     Verolig-XL
               SYNOPSYS    VCS
               MENTOR      Modle-sim
     VHDL :    CADENCE     NC-vhdl
               SYNOPSYS    VSS
               MENTOR      Modle-sim
模拟电路仿真工具:
               ***ANTI HSpice pspice,spectre micro microwave:    eesoft : hp
3.)逻辑综合(synthesis tools)
逻辑综合工具可以将设计思想vhd代码转化成对应一定工艺手段的门级电路;将初级仿真 中所没有考虑的门沿(gates delay)反标到生成的门级网表中,返回电路仿真阶段进行再 仿真。最终仿真结果生成的网表称为物理网表。
12、请简述一下设计后端的整个流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13、是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哪些基本元 素?(仕兰微面试题目)
14、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仕兰微面试题目)
15、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仕兰微面试题 目)
16、请描述一下国内的工艺现状。(仕兰微面试题目)
17、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仕兰微面试题目)
18、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仕兰微面试题目)
19、解释latch-up现象和Antenna effect和其预防措施.(未知)
20、什么叫Latchup?(科广试题)
21、什么叫窄沟效应? (科广试题)
22、什么是NMOS、PMOS、CMOS?什么是增强型、耗尽型?什么是PNP、NPN?他们有什么差
别?(仕兰微面试题目)
23、硅栅COMS工艺中N阱中做的是P管还是N管,N阱的阱电位的连接有什么要求?(仕兰微
面试题目)
24、画出CMOS晶体管的CROSS-OVER图(应该是纵剖面图),给出所有可能的传输特性和转
移特性。(Infineon笔试试题)
25、以interver为例,写出N阱CMOS的process流程,并画出剖面图。(科广试题)
26、Please explain how we describe the resistance in semiconductor. Compare
the resistance of a metal,poly and diffusion in tranditional CMOS process.(威
盛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7、说明mos一半工作在什么区。(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28、画p-bulk 的nmos截面图。(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29、写schematic note(?), 越多越好。(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30、寄生效应在ic设计中怎样加以克服和利用。(未知)
31、太底层的MOS管物理特性感觉一般不大会作为笔试面试题,因为全是微电子物理,公
式推导太罗索,除非面试出题的是个老学究。IC设计的话需要熟悉的软件: Cadence,
Synopsys, Avant,UNIX当然也要大概会操作。
32、unix 命令cp -r, rm,uname。(扬智电子笔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片机、MCU、计算机原理
1、简单描述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主要组成模块,并说明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流流向和控制流
流向。简述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原则。(仕兰微面试题目)
2、画出8031与2716(2K*8ROM)的连线图,要求采用三-八译码器,8031的P2.5,P2.4和
P2.3参加译码,基本地址范围为3000H-3FFFH。该2716有没有重叠地址?根据是什么?若
有,则写出每片2716的重叠地址范围。(仕兰微面试题目)
3、用8051设计一个带一个8*16键盘加驱动八个数码管(共阳)的原理图。(仕兰微面试
题目)
4、PCI总线的含义是什么?PCI总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仕兰微面试题目)
5、中断的概念?简述中断的过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6、如单片机中断几个/类型,编中断程序注意什么问题;(未知)
7、要用一个开环脉冲调速系统来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程序由8051完成。简单原理如
下:由P3.4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转速,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而占空比由K7-K0八
个开关来设置,直接与P1口相连(开关拨到下方时为"0",拨到上方时为"1",组成一个八
位二进制数N),要求占空比为N/256。  (仕兰微面试题目)
   下面程序用计数法来实现这一功能,请将空余部分添完整。
   MOV P1,#0FFH
   LOOP1 :MOV R4,#0FFH
   --------
   MOV R3,#00H
   LOOP2 :MOV A,P1
   --------
   SUBB A,R3
   JNZ SKP1
   --------
   SKP1:MOV C,70H
   MOV P3.4,C
   ACALL DELAY :此延时子程序略
   --------
   --------
   AJMP LOOP1
8、单片机上电后没有运转,首先要检查什么?(东信笔试题)
9、What is PC Chipset? (扬智电子笔试)
芯片组(Chipset)是主板的核心组成部分,按照在主板上的排列位置的不同,通常分为
北桥芯片和南桥芯片。北桥芯片提供对CPU的类型和主频、内存的类型和最大容量、
ISA/PCI/AGP插槽、ECC纠错等支持。南桥芯片则提供对KBC(键盘控制器)、RTC(实时时
钟控制器)、USB(通用串行总线)、Ultra DMA/33(66)EIDE数据传输方式和ACPI(高级
能源管理)等的支持。其中北桥芯片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也称为主桥(Host Bridge)。
  除了最通用的南北桥结构外,目前芯片组正向更高级的加速集线架构发展,Intel的
8xx系列芯片组就是这类芯片组的代表,它将一些子系统如IDE接口、音效、MODEM和USB直
接接入主芯片,能够提供比PCI总线宽一倍的带宽,达到了266MB/s。
   10、如果简历上还说做过cpu之类,就会问到诸如cpu如何工作,流水线之类的问题。
(未知)
11、计算机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各自的作用。(东信笔试题)
12、请画出微机接口电路中,典型的输入设备与微机接口逻辑示意图(数据接口、控制接
口、所存器/缓冲器)。 (汉王笔试)
13、cache的主要部分什么的。(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4、同步异步传输的差异(未知)
15、串行通信与同步通信异同,特点,比较。(华为面试题)
16、RS232c高电平脉冲对应的TTL逻辑是?(负逻辑?) (华为面试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号与系统
1、的话音频率一般为300~3400HZ,若对其采样且使信号不失真,其最小的采样频率应为
多大?若采用8KHZ的采样频率,并采用8bit的PCM编码,则存储一秒钟的信号数据量有多
大?(仕兰微面试题目)
2、什么耐奎斯特定律,怎么由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华为面试题)
3、如果模拟信号的带宽为 5khz,要用8K的采样率,怎么办? (lucent) 两路?
4、信号与系统:在时域与频域关系。(华为面试题)
5、给出时域信号,求其直流分量。(未知)
6、给出一时域信号,要求(1)写出频率分量,(2)写出其傅立叶变换级数;(3)当波
形经过低通滤波器滤掉高次谐波而只保留一次谐波时,画出滤波后的输出波形。(未知)
7、sketch 连续正弦信号和连续矩形波(都有图)的傅立叶变换 。(Infineon笔试试题)
8、拉氏变换和傅立叶变换的表达式及联系。(新太硬件面题)

网友AF:
DSP、嵌入式、软件等
1、请用方框图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实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做简要的分析;如果没有,
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描述其功能及用途。(仕兰微面试题
目)
2、数字滤波器的分类和结构特点。(仕兰微面试题目)
3、IIR,FIR滤波器的异同。(新太硬件面题)
4、拉氏变换与Z变换公式等类似东西,随便翻翻书把如.h(n)=-a*h(n-1)+b*δ(n)  a.求h
(n)的z变换;b.问该系统是否为稳定系统;c.写出FIR数字滤波器的差分方程;(未知)
5、DSP和通用处理器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请简要画出你熟悉的一种DSP结构图。(信威
dsp软件面试题)
6、说说定点DSP和浮点DSP的定义(或者说出他们的区别)(信威dsp软件面试题)
7、说说你对循环寻址和位反序寻址的理解.(信威dsp软件面试题)
8、请写出【-8,7】的二进制补码,和二进制偏置码。用Q15表示出0.5和-0.5.(信威
dsp软件面试题)
9、DSP的结构(哈佛结构);(未知)
10、嵌入式处理器类型(如ARM),操作系统种类(Vxworks,ucos,winCE,linux),操作系
统方面偏CS方向了,在CS篇里面讲了;(未知)
11、有一个LDO芯片将用于对手机供电,需要你对他进行评估,你将如何设计你的测试项
目?
12、某程序在一个嵌入式系统(200M CPU,50M SDRAM)中已经最优化了,换到零一个系
统(300M CPU,50M SDRAM)中是否还需要优化? (Intel)
13、请简要描述HUFFMAN编码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的实现方法。(仕兰微面试题目)
14、说出OSI七层网络协议中的四层(任意四层)。(仕兰微面试题目)
15、A)  (仕兰微面试题目)
  #i nclude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 ",*n);
  }
  ------------------------------
  B)
  #i nclude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alue is %d",*n);
  }
  下面的结果是程序A还是程序B的?
  Data value is 8
  那么另一段程序的结果是什么?
16、那种排序方法最快? (华为面试题)
17、写出两个排序算法,问哪个好?(威盛)
18、编一个简单的求n!的程序 。(Infineon笔试试题)
19、用一种编程语言写n!的算法。(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0、用C语言写一个递归算法求N!;(华为面试题)
21、给一个C的函数,关于字符串和数组,找出错误;(华为面试题)
22、防火墙是怎么实现的? (华为面试题)
23、你对哪方面编程熟悉?(华为面试题)
24、冒泡排序的原理。(新太硬件面题)
25、操作系统的功能。(新太硬件面题)
26、学过的计算机语言及开发的系统。(新太硬件面题)
27、一个农夫发现围成正方形的围栏比长方形的节省4个木桩但是面积一样.羊的数目和正 方形围栏的桩子的个数一样但是小于36,问有多少羊?(威盛)
28、C语言实现统计某个cell在某.v文件调用的次数(这个题目真bt) (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9、用C语言写一段控制手机中马达振子的驱动程序。(威胜)
30、用perl或TCL/Tk实现一段字符串识别和比较的程序。(未知)
31、给出一个堆栈的结构,求中断后显示结果,主要是考堆栈压入返回地址存放在低端地 址还是高端。(未知)
32、一些DOS命令,如显示文件,拷贝,删除。(未知)
33、设计一个类,使得该类任何形式的派生类无论怎么定义和实现,都无法产生任何对象 实例。(IBM)
34、What is pre-emption? (Intel)
35、What is the state of a process if a resource is not available? (Intel)
36、三个 float a,b,c;问值(a+b)+c==(b+a)+c, (a+b)+c==(a+c)+b。(Intel)
37、把一个链表反向填空。  (lucent)
38、x^4+a*x^3+x^2+c*x+d 最少需要做几次乘法? (Deph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观题
1、你认为你从事研发工作有哪些特点?(仕兰微面试题目)
2、说出你的最大弱点及改进方法。(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3、说出你的理想。说出你想达到的目标。 题目是英文出的,要用英文回答。(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4、我们将研发人员分为若干研究方向,对协议和算法理解(主要应用在网络通信、图象 语音压缩方面)、电子系统方案的研究、用MCU、DSP编程实现电路功能、用ASIC设计技术 设计电路(包括MCU、DSP本身)、电路功能模块设计(包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集成 电路后端设计(主要是指综合及自动布局布线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工艺接口的研究。

你希望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可以选择多个方向。另外,已经从事过相关研发的人员可以详细描述你的研发经历)。(仕兰微面试题目)

5、请谈谈对一个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针对这个思路,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知 识?(仕兰微面试题目)

6、设想你将设计完成一个电子电路方案。请简述用EDA软件(如PROTEL)进行设计(包括 原理图和PCB图)到调试出样机的整个过程。在各环节应注意哪些问题?电源的稳定,电 容的选取,以及布局的大小。(汉王笔试)

共同的注意点

1.一般情况下,面试官主要根据你的简历提问,所以一定要对自己负责,把简历上的东西搞明白;

2.个别招聘针对性特别强,就招目前他们确的方向的人,这种情况下,就要投其所好,尽 量介绍其所关心的东西。

3.其实技术面试并不难,但是由于很多东西都忘掉了,才觉得有些难。所以最好在面试前 把该看的书看看。

4.虽然说技术面试是实力的较量与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不用面试官/公司所专领域 及爱好不同,也有面试也有很大的偶然性,需要冷静对待。不能因为被拒,就否认自己或 责骂公司。

5.面试时要take it easy,对越是自己钟情的公司越要这样。

网友AF:
呵呵 当年 出来找工作的 时候  把这些个 题目  都看了10 几遍

后来 面试  一次性 通过 哈哈!不过现在 很多都忘记了

NE5532出的 问题  比较 古老 比如 用指针万用表 测三极管好坏 !  还好 以前 装 过  电视机 收音机 万用表
知道 一些

问题 是现在 学校里 可能没有指针的 表了 哈哈

网友L:
指针表确实古老,不过数字表测试总不古老了吧。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是会成天泡在实验室做东西的,说句本质的话,你拿电子技术当饭,我拿电子技术当命,你说谁更可能做高?

网友AG:
我来说一下看成绩面试的诀窍: 首先看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成绩,成绩不错的,可以在考虑范围,两个太差了就不要了,没那根筋的干其他更有前途,然后在看信号和自控,通信,数字信号处理,还有电磁场,这里诀窍就来了  ...
引用 网友H:
看完你说的这些,咋一听感觉还是有理的,但是实际一想就不是那回事了。你要知道很多学生学完这些知识后,有很多一部分在毕业前是很少用到的,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遗忘。大学学完,个人认为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学过自控,学过数字信号处理,学过数模电,然后工作的时候用到的时候能很快将这些知识拾起来。当然,最基本得东西在毕业的时候肯定是要掌握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霍尔定律,三极管的基本知识。不知雪山飞狐这种你所谓的“诀窍”是否曾经招到一个能将你的问题回答的面面俱到的学生?

网友S:
36# wangjun403 :D

网友AH:
PID经常听说没用过,13楼是真的么?成电这么水?

网友AI:
PID 放在模拟电子基础有点过了,一般都是研究生课程才系统学反馈控制系统。
基础是比较重要的,这点我认同。

网友AJ:
模拟的东西就是用的时候多翻翻书,方指出意外,想当年俺连MOS管的寄生二极管都不知道,囧,俺学化学的·~~

网友AK:
拿张圖紙出来给他看,只要不指住电容的符號反问你这个等於号是干什麽用的,就很不错啦

网友AF:
指针表确实古老,不过数字表测试总不古老了吧。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是会成天泡在实验室做东西的,说句本质的话,你拿电子技术当饭,我拿电子技术当命,你说谁更可能做高? ...
引用 网友L:

得有饭吃  才有命!

网友AL:
模拟的东西要经常看看才记得住,我自己就经常翻书,每次翻翻又有点体会,学校出来的不知道色环和贴片电阻的很多,学校一般不结合实际,到学校招聘主要是看对电子的喜爱程度,是不是真的想做开发,考试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一 ...
引用 网友M: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教育不得法,聪明的人学起来快,我好多同学大学毕业啥都不懂,现在人模狗样的搞研发了,哈哈,聪明人嘛!

网友AM:
要标记 时刻提醒自己

网友AN:
刚才毕业的用万用表测三极管好坏,不太现实,也不好判断这方面的能力

网友AO:
压力好大

网友AP:
再来一条:
如何用万用表分辨三极管的EBC三个引脚

网友AL:
当你的考题没有人会做时,出题的人立场就有问题。

网友AQ:
教过的没用过 马上就会忘记了  提醒的是

网友AR:
像焊接、检测三极管好坏这类东东,就算开始不会,学会需要多久?有那份心的,几天就差不多了。
当然,如果招的焊工或者维修工,那自然不同

招应届生,重点应该放在考察  心态是否积极、肯学,还有做事的态度。其次再考虑能力。把新入职的应届生比喻成注入新鲜血液,是因为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冲劲。如果像混了几年的一样老油条,还没什么经验,那招来干嘛

网友AS:
只有一次面试过学生,平常都是找“经验丰富”的业内人士。呵呵。

我面试时先让人做一套题,如果没有太多基础性错误,就面谈。面谈第一要点是看对方的沟通表达能力,然后就是精神状态,再次就是对其声称做过的东西做深度探测。呵呵,另外我们公司要讲英语,这一条就刷掉好多人。

面试学生的那次是招3个月的实习生,一个清华,一个浙大,一个华南理工,都是硕士快毕业,只做了电话面试,所以沟通至关重要。

网友AT:
作为一名在校的大三电子系学生,感到压力很大  好多知识都忘了差不多了

网友AU:
这就是没有经常去试验室的后果!没有经常运用就很容易遗忘!
看一次记住几天 然后又忘了
实验室是个好地方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AV:
招人不好招。太多很基础的都不知道的。3年/4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没法想象。

网友R:
混过去的日子咇,很多东西因为工作侧重面不一样,所以未必都能回答,我相信怎么用数字万用表判断三极管的好坏,我办公室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

网友AW:
回复 网友H:

新手,请谅解。为什么招嵌入式又是另一回事了呢?不是嵌入式对硬件和软件都有相当的要求才行吗?

网友AX:
我以前面试过一家,叫我画示波器框图,我能画出每一个功能块和关键信号,而我面试过别人,就两题,第一,全波整流,第二,倒相电路,结果通过率不到1/4。

网友AX:
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可以反映你掌握基础知识的多少,基础知识越扎实,解决问题的点子越多,歪点子也越多,如果要踏实做硬件工程师,多看一些基础的东西吧。

网友AS:
回复 网友AX:

特意要来赞一下这句!

我有一个题是一个普通三极管反相电路的BE加了一个电容,问加一个脉冲时的基极和集电极波形。能基本做对的十中无一,迄今只有一人完全做对,而此哥们各方面的能力都相当出色。

网友AY(2011-06-02):
信号与系统,用来做 无线电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小信号,微弱信号检测。很难的啊。学的时候就感觉很难。东西做出来就更难了。考的话就死菜了。!理论方程还要变成程序呢。会这个的话年薪该30k了。估计。。不知道学校的信号与系统的老师多久能做出来。!有知道的回答下,了解了解。。

网友AZ:
很想组织一个侧重基础和应用的模电和高频学习群,不忽悠那些过于抽象的模型。

网友BA:
顶87楼!
我觉得现在很多企业对待应届毕业生的心态就不对,觉得什么都不会,那你给人家开的工资也不高啊!你想要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你就不要去招应届生,如果你招应届生应该看的是人家的潜力和对一份工作的耐心,而不是马上能做什么。很多企业不愿意去培养人才,原因是怕留不住人才,所以更相信“拿来主义”,这类企业注定做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大公司每年度招应届生的原因,人家自信能够留住人才,留不住也没关系,人家还可以培养,并且大多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付出的代价并不大。其实很多时候应届生只要觉得能够在第一个工作中学到东西,那么他对他的第一个公司会有很大的归属感。所以,企业在招聘时更多的是要现实一点,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对职位的定位是什么,再去招聘,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做好的效果。

网友BB:
个人认为该看应届生在校期间做了什么作品出来,再深入问一下关于这些作品用到的知识,就完全可以看出此人的能力有多大了!很多商业上的应用知识和学校教的理论知识都是学得快,忘得快的东西。用得时候再捡回来就OK了!

网友BC:
直接问麦克斯韦方程组,咱电工的基础知识啊:lol

网友BD:
十五楼的楼主说的很好啊

网友BE:
1、当你想要去一个学校招人,你的目的是去招人。
2、当你的测试问题没有一个人能正确回答,一个学校是这样,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的话。请参考1.
3、可能是水平都越来越低,可能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但是请参考1
请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调整测试题目,尽量确保能得到一个近似正态的分布。尽量能使得你能找到你想要找的人,如果一个都没有,请参考1.

网友BF:
回复 网友L:
哥。。我觉得你好扯淡。。。。

网友BG:
在学校是因为不知道学了有什么实用,学的很呆,出来了发现很多可以应用到的再去补补就很快上路了。
什么测三极管的就不要再拿出来了面试了,几分钟就能学会的,原理理解了就不容易忘。这不是考察一个应届生能力好的方式。

网友BH:
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学校的教授让学生先把模电数电背下来,前提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当时觉得这个教授不咋的,现在来看是我不咋的,其实数模电上的东西有些东西记住了,在以后的运用中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BI:
现在除非是明牌的大学可能会学到一点东西,想一般的学校里,平常几乎没几个人学习!到考试的时候就把题背一背就能拿奖学金,拿不到奖学金的未必能力就差!有些人理解和学习的能力很强,能招到这样的人才有意义!

网友AZ:
嗯嗯~~大环境就是这样,食品行业99%都要添加化学制剂,你偏要保持原生态,那你就有问题了,谁都知道这个逻辑是错的,但是,又能怎样,宁可被毒死 .................物极必反,疯狂之后必会返璞归真。

网友BJ:
我是个电子系的大学生,我觉得这涉及到很多问题,现在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太杂,c/c++,MFC,单片机,CPLD/FPGA,嵌入式Linux,等等,这些东西每一个都有很多学问,很多人都被别的东西吸引了,所以就很少花时间在模拟电路上,毕竟模拟电路学习需要很多设备,不能光靠仿真。而且学校没有做好引导工作,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觉得我的计算机、编程的能力相对模拟电路来说强了很多(虽然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差),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学MFC、单片机、VerilogHDL、嵌入式Linux,直到后来我发觉作为一个电子系的学生,我的模电知识太差了,所以补了一段时间,并且现在逛着模拟电路版面。
    顺便说一下,LZ说的除了PID我不知道,别的都是基本问题。

楼主:
LS,软件自有软件工程师面.但一个查表CRC全挂.大部分被那个大表格吓住了

网友BK(2013-02-25):
能写出基尔霍夫定律的完整表述的学生,和能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支路电流的学生 一般是不太重叠的。。。

网友BL:
引用 楼主:
面试前10分钟,老板要求不要问太多的应用问题,问点基础的就行,适当提示下.
像三极管状态,基尔霍夫我都提示截 ...

为什么我面试都没问过这些问题的。。。。LZ。。哪的。。我赶紧去面试。。
忘记看帖子时间了。。。。囧!

网友BM:
引用 网友L:
谁有我强??当年在成都电子科大面试,能用万用表测量三级管好坏的人数是“0” ...

不难吧,指针表,判断三极管好坏、类型、极性。小学的时候读的制作书上就有教。

网友BM:
而且判断极性用的还是体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