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X ADC有内部参考源吗?

楼主(2011-03-30):
STM8L15X ADC有内部参考源吗?

楼主:
程序怎么设置用内部参考源?

网友A:
我记得是没有,参考是通过外部引脚或者VCC输入的

网友B:
好像没有

网友C:
跟STM32类似,STM8L15X ADC的参考源是Vdda;STM8L15X在芯片内部也有band gap参考源,但不是作为ADC的参考源,而是作为ADC的1个输入通道。

另外,STM8L15X在芯片内部的band gap参考源稳定、精度高,并且有校正参数,比STM32F强不少。

网友A:
跟STM32类似,STM8L15X ADC的参考源是Vdda;STM8L15X在芯片内部也有band gap参考源,但不是作为ADC的参考源,而是作为ADC的1个输入通道。

另外,STM8L15X在芯片内部的band gap参考源稳定、精度高,并且有校正参数, ...
引用 网友C:

这个参考源,主要用途是什么?自校正?

网友D:
跟STM32类似,STM8L15X ADC的参考源是Vdda;STM8L15X在芯片内部也有band gap参考源,但不是作为ADC的参考源,而是作为ADC的1个输入通道。

另外,STM8L15X在芯片内部的band gap参考源稳定、精度高,并且有校正参数, ...
引用 网友C:

为了区别ADC转换使用的参考源,最好称这个功能为"参照源"。它是一个参照物,但不参与ADC转换。

网友E:
哦!原来如此功能。当时我就纳闷怎么又搞了个参考电压

网友F(2014-03-05):
那在没有内部参考电压的情况下如何测电池电量??

网友G:
我曾经这么做过,用VCC做参考电压,先测量内部基准1.224,反推VCC实际值,然后用VCC测量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