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PH计之类的兄弟?

楼主(2011-03-30):
把PH电极高阻信号放大AD时,它的跳动很厉害。幅度很大。

这个是正常的嘛?

你们在换算的时候是通过软件处理来使显示的值不会跳的太厉害,是吗?

网友A:
当然不正常,前端电路的设计很重要,高阻放大器很容易受扰,要妥善处理。

楼主:
但是我接上很小的稳定的mV级别信号,它输出是稳定的

楼主:
我想电路是很忠实地反映了传感器(电极)的信号变化。

网友A:
未必,你接信号源时,信号源本身是低内阻的,可以降低后级耦合的噪声,但电极却不是这样。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图。

电极直接接入。电极通过屏蔽线引出有三个端子(G测试端,ref参比,egnd这个应该是屏蔽线接地端)。

我把G和ref直接接入我的电路中。放大倍数也不高。

网友A:
电路不对,接地端就要接地,你那么接,干扰是长驱直入。

楼主:
电极信号等效是电压源+高阻抗。

所以是可以的

网友A:
所以会有你遇到的结果。

楼主:
电极是一直连着的。相当于静态的时候(没有电压信号),等效于同相端接高阻再跟电压基准连接

网友A:
你忘了电缆感应空间的电磁干扰。

网友A:
对于高阻输入,长线感应的电磁干扰甚至会大于你的信号本身。

网友B:
无论如何,楼主应该用示波器看看运放输出端,至少要看看所受干扰的频率,再判断是工频干扰还是传感器问题。

楼主:
请前辈教我应该怎么改才好?差分输入?
但是高阻抗的话,再分压的话,有效信号会就更是大打折扣了。他的输出阻抗有几百个兆欧级别。

网友A:
单端放大,屏蔽线接地,信号线接输入。

网友A:
首级放大倍数不要太高,用多级放大器提供必要的增益,另外注意电源和PCB设计,高阻输入对干扰极其敏感,一定要妥善处理电路中各个细节问题。

楼主:
我那个电路就是单端放大吧?

屏蔽线接机子外壳了。

网友A:
你的图中明明是接在同相、反相输入端。

楼主:
单端接到电压基准(交流等效地),一端接到信号端。

类似单端输入了

网友A:
没有这样类似的,不要想当然,自己去分析一下空间感应信号在你电路上的情况。

楼主:
这个不懂。。。前辈能不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空间感应信号,因是屏蔽线的关系,屏蔽层和芯线的感应强度不同,你那么接,立刻就有强大的差模噪声引入。

网友:
电极使用方法是否正确?最好参考相关的化学资料。电极保管、保养是否得当?寿命是否到期(pH电极多为一年)?
待测溶液的pH是否稳定?标定pH计要用标准缓冲溶液。
待测溶液的温度是否稳定?有温度校正吗?

网友A:
电极使用不当或没有温度补偿只会导致测量结果的误差,不会导致楼主遇到的情况。

网友C:
找台样机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算是同行,不方便多说

楼主:
我觉得我的电路原理上是没错的啊

楼主:
现在原因找出,确实是因为输入阻抗太高,引入了50赫兹工频。。。
尴尬,那这个怎么消除。
我觉得它是因为输入阻抗太高了,把耦合到的50赫兹线号引进来了

楼主:
现在解决了。我把输入端并了个电容。把50赫兹干扰去掉了。没什么波动了。哈哈

网友D:
曾经分析过PH测试仪的样机。
1 信号单端输入
2 屏蔽层接地
3 选用高输入阻抗低偏置电流的运放进行缓冲
4 信号线的接入甚至不走板上的线而采用特别的介质进行隔离
5 考虑ESD问题
6 缓冲后进行滤波

网友E:
3和4很重要

楼主:
单端输入可以抗干扰吗?

楼主:
50赫兹是怎么进来的?电磁耦合进来的?我看过示波器上面当钩子悬空的时候,也会有50赫兹的杂波。

网友B:
31楼:
单端输入抗干扰性能比较差。
32楼:
楼主遇到的问题与你所说道示波器探头问题是一样的原因所产生。

楼主:
33楼前辈:
有没有办法解决?
是不是只能滤波了?
滤波的话,响应速度非常慢。。。(2个输入端之间并个电容,因为高阻抗,充放电速度很慢)

网友D:
单端输入是因为信号本身就不是差分的

网友B:
34楼:
一个方法是将示波器探头尽可能地“包起来”,即露出金属屏蔽的长度尽量小,甚至连钩子都屏蔽起来。
另一个方法是尽量减小信号源阻抗。
滤波当然也是一种方法。但滤波不能简单地并联一个电容,如你所说并联一个电容会使响应速度很慢,那是因为简单并联电容对很低的频率也有影响。应该仔细设计工频滤波器,使用高阶滤波或其它方法,使带阻滤波器带宽尽量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子滤波时间常数都不知道到了什么级别的了 当然响应慢了
先缓冲后再进行滤波 去掉50HZ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F:
给楼主一个图参考,这个是以前曾经做过的PH计的前端放大电路。

网友A:
对地并电容的办法是不行的,正规的做法是采用前级单端输入,后级差分放大,前级甚至只是跟随器都行,主要目的是阻抗变换,电路设计和布板要注意EMC特性,合理的接地点和地回路布线有工艺讲究,总体上讲,ph计前端设计是很简单的,具有高输入阻抗运放应用的代表性,千万不要想当然,要多学习、多思考。

楼主:
我试过了。如果单端输入,输入端不并电容的话,即使电压跟随缓冲输出波形也是带有50赫兹工频干扰,幅度非常大,
根本去不掉。PH电极的输出阻抗太高了,很容易引入干扰。

在前级并个电容可以明显的去掉工频干扰。

而且我们对响应速度的要求没那么高。

我拆了几台机子看了一下。基本上都并了个电容来去掉这个干扰。

网友A:
将差模转成共模即可抑制掉,用电容的话,不能太大,否则严重影响响应速度。

俺当年上大学时做过自动滴定仪,其基础就是ph值测量,如果响应速度不足,多一滴液体下去,全部溶液就报废了。

楼主:
将差模转成共模即可抑制掉?
怎么转?

我的理解是:
关键是它是电极通过一条信号线过来,
PH电极的2条信号传输线肯定存在一定差异性,2条信号线很容易引入50赫兹差模干扰的。
相当于是PH差模信号上又叠加了50赫兹差模干扰信号,虽然屏蔽减少了一定的2条信号线上共有的50赫兹共模干扰。因为是高阻输出,这个干扰很突出。

加电容是不得已的,只能在响应速度和抗干扰上取个折中。

不知道,我这想法对吗?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先单端输入,测量电极和参考电极同样处理,阻抗变换后再送入运放做差分放大,这时干扰信号就成共模的了。

楼主:
“单端输入,测量电极和参考电极同样处理。”
我只有2个信号线输入(双电极,不是三电极,如果三电极,还有一端可以直接接入溶液做参考地,做静态偏置用)。没办法同样处理。

网友A:
说的就是双电极,各接到一个运放上,然后后级做差分。

楼主太喜欢钻牛角尖了。

楼主:
我了解您的意思。就相当于是仪表放大是吧。
我试过用用仪表放大器AD620这个工频干扰还是存在,当输入端没加电容时,他也是50赫兹满幅度飘动的。

网友G:
是双积分AD 还是过采样AD.是AD采样跳动,还是PH计系统跳动.我是设计PH计的,
电极,缓冲液,高阻前端,AD,电容微漏电均会产生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