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tasheet中的典型值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器件参数通常都有一个分布,类似正态(高斯)分布什么的。当然,一般是非对称的。

在器件数据手册中描述器件的分布,一般用三个数值表示,min(最小)、typ(典型)、max(最大)。

min(最小值),表示比此值更小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所以被认为是正常情况下相关参数不会比此值更小了。

max(最大值),表示比此值更大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同样被认为是正常情况下相关参数不会比此值更大了。

typ(典型值),表示此值为最大可能值——即期望(或平均)值。这是通常设计时所考虑的典型期待值。

网友B:
典型值只是统计结果,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忘了它吧。

设计产品,只有min和max值有用。

网友C:
看上去,两意见分歧挺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