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充电池的寿命有没有8年?

楼主(2011-03-31):
如果不用,一直放着,保质期大约有多长?

网友A:
放著不用一定要先充飽,這樣可以放個ㄧ兩年 (好的電池的話) 然後在充電ㄧ次 可以在放個ㄧ年 但是最好三年內使用 要不然鋰電池化學鈍化 會變的不好 壽命容量都會減少  謝謝

网友B:
锂电池长期存放有不可逆的容量损失,以及有过放电的危险,那时候更麻烦,特别是高温环境,自放电大的情况下存放;
8年,一般不会吧,呵呵,想想8年之后电池技术可能都翻天覆地了,;P
2,3年,好的电芯还是可以的,比如日系的

网友B:
RE:2# ellen168   俺用锂离子电池,根据俺接触到的经验,需要长期存储的电池,是不能满荷电的状态的,跟电池的化学特性有关系,不满电状态,例如80%左右的饱和度反而更有利于锂离子电池的存储时特性的恢复

网友C:
放著不用一定要先充飽,這樣可以放個ㄧ兩年 (好的電池的話) 然後在充電ㄧ次 可以在放個ㄧ年 但是最好三年內使用 要不然鋰電池化學鈍化 會變的不好 壽命容量都會減少  謝謝 ...
引用 网友A:

错误,锂蓄电池长期存放的话要定期微充,且不可满充存放,否则容量会大大下降甚至导致电池报废,定期保养的话,可以做到8年的储藏寿命,但必须定期保养,即在深度自放电之前微充电一段时间,深度自放电时间跟电池工艺、容量、储藏温湿度等均相关。

网友C:
RE:2# ellen168   俺用锂离子电池,根据俺接触到的经验,需要长期存储的电池,是不能满荷电的状态的,跟电池的化学特性有关系,不满电状态,例如80%左右的饱和度反而更有利于锂离子电池的存储时特性的恢复 ...
引用 网友B:

80%也不对,正确的储藏电量是20%-30%。

网友D:
同意#4的说法,锂电池存放不要充满电放置,这样不利电池寿命,充电70%左右是最好的

网友E:
同意chunyang前辈的说法, 俺的笔记本 每两个星期用光电一次,然后再充!放在上面从来没拿下来过。
这样做是不是算保养了?

网友F:
搞什么?放8年

网友G:
锂电池存放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哦,有没有加速老化测试方法,能模拟一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