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Hz LPF的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2011-03-31):
我的理解是,一般截至频率越低的LPF,需要的电容容量越高,或者电阻越大。

我想了解,通常做LPF的贴片陶瓷电容可选到多大容量,0.1uF,还是1uF,还是更大?这些电容除了精度差别还要注意些什么,是不是一定要用低温漂的NPO电容,这种电容要特殊采购吗?

电路结构采用一阶低通(5Hz) + 跟随器 + 二阶正反馈LPF(1Hz)。对滤波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一般截至频率越低的LPF,需要的电容容量越高,或者电阻越大。
应该是电阻越低

网友B:
2楼说反了吧?

楼主:
呵呵,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用程序推算了一下,如果截至频率5Hz,Q=0.5时,
选择C1 = C2 = 1uF时 求得R1 = 33kΩ,R2 = 33kΩ
选择C1 = C2 = 0.1uF时 求得R1 = 330kΩ,R2 = 330kΩ
选择C1 = 0.1uF,C2 = 0.047uF时,R1 = 1.2MΩ,R2 = 180kΩ
截至频率1Hz,选择C1 = 0.1uF,C2 = 0.047uF时,R1 = 5.6MΩ,R2 = 910kΩ

电阻太大也不现实,所以还是要适当选择大点的电容,但选多大的,选哪种,查了几家公司的手册,不得要领。

日本人的书上说,一般选0.1uF以下NPO的,比这个容量大的,封装一般可能要大于0805,我对这个采购渠道不熟悉,对是否一定要NPO也不托底。所以发问。

网友C:
没必要用np0的,x7r的0805的可以做到2.2uF,耐压16V

楼主:
谢谢,我就弄普通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