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57 输出有开关噪声

楼主(2011-03-31):
输出有开关杂波,杂波出现在TOP257EN的MOS的开启和关闭的时刻,有的板子大,5V(0.5A电流)输出有1-2峰峰值的开关杂波。有的小一些。也有1V左右。40V(0.7A电流)输出有4-8V的杂波。12V  0.5A电流。
变压器是EE3329,PC40材质。各绕组如下 1)初级26ts, 2)偏置5ts,3)屏蔽层 接偏置地 4)次级5V 2TS, 5)次级12V (与5V同一层,以两层胶带隔离) 6 TS, 6)屏蔽 接偏置地次级7)40V 15TS 8)屏蔽 接偏置地 9)初级26ts      初级绕组电感量800uH,漏感30uH左右。
请教如何去掉这个开关杂波。

楼主:
很急,大家帮帮忙。

楼主:
测试方法有误,通道带宽选择了100MHz,选为20MHz后小很多。5V输出有400mV左右噪声干扰,还是有。

网友A:
输出端纹波这么大,恐怕是输出滤波电路元件选择和布线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功率电路和控制电路之间的隔离不够。除开关变压器、光耦和隔离电容外,其它所有元器件应该分列在两边,感觉你的PCB太紧凑了。建议你参考一下TOP257的典型电路PCB布置。个人观点,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2011-05-03):
这个问题,在40V一路的地分别加上到外部地和内部初级310V母线的2.2nF的两个安规电容之后,5V上的噪声小了很多,但是还是能有1V左右。

楼主:
问题已解决。方法见6楼。

楼主:
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和三路输出都悬浮有关。

网友C:
为什么在40V和12V那两路,连个续流电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