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自己做了一个小的触摸按键的小模块,不过在测量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无误作或者是按键不灵。但是在测量时板子的地与示波器的地相连,就可以正常工作,希望高人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是触摸按键吗?  手是否有接触PCB的可能,或许是静电所致

网友B:
怎么测量,是软件测量还是硬件测量。
地不稳,看看有没有虚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触摸按键,应该不是手接触pcb的问题,一共有两块板,按键控制板跟另一个小的系统板,按键板可以单独工作,跟另外一个板相接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倒是没有虚焊,两块板,按键控制板,跟系统板,两块板都可以独立运行,不过两者相对接,按键板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软件中有去抖的功能。 2# wangjun403

网友C:
软件中有去抖的功能

网友D:
楼主的电源用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终于看到chuanyang大神了,用了LM2596将12伏转5V,5V通过一个1117转成3.3V给这边的芯片供电,怀疑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A:
电容触控对布局还是有要求的,你可以仔细看看datasheet里对layout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