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6LF193X系列的耐压值是多少啊??

楼主(2011-03-31):
如题,想请教各位大侠,PIC16LF193X系列的耐压值是多少??管脚可以承受多大的电压???谢谢啊!!

网友A:
这些数据手册上都有,你仔细看看很快,用不着在这边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看到呀,就知道工作电压是1.8V到3.3V。下面的那些详细资料好像没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