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 SDRAM速率133MHz、167MHz兼容问题咨询?

楼主(2011-03-31):
目前项目中使用的DDR SDRAM器件,第一次使用这类型的器件,看到DDR SDRAM芯片的时钟速度有133MHZ、167MHZ和更高的,我看了使用的处理器资料,资料中没有说具体的最高时钟支持速度,但是参考设计原理图使用的是133MHZ的DDR SDRAM,咨询了程序员,官方对应的BSP中的注释说明也是133MHZ设置。

现在133MHZ 的DDR SDRAM在市面上采购困难,供应商推荐使用167MHz的,不知道167MHz的能否运行于133MHZ的状态? 特地找高手咨询一下。

个人估计,应该是167MHz能够兼容运行于133MHz的,不是特别肯定,所以咨询一下。

-----
不知道167MHz的DDR SDRAM芯片能否运行于133MHZ的状态?

网友A(2011-05-25):
no problem,更低都行。

网友B(2014-03-14):
首先布线OK, 如果布线有问题,肯定达不到标称值的,如果能确保布线OK,那么只要操作速度小于等于标称最大值,应该都是安全的。

网友C:
只有说跑不到的呵呵。

载重50吨 拉20吨当然没问题了。

网友D:
这个兼容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到http://www.qiytech.com/bbs/我们的技术论坛上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