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 调节增益的电阻RG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1-03-31):
AD620  +-5V供电 , 想通过一个数字电位器调节增益,但是担心数字电位器允许通过的电流太小(一般是1mA),所以想问问AD620 调节增益的电阻RG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恐怕很难调,增益范围从1到10000,太灵敏了,而且增益大了后边的电路会满幅输出。接上电位器总得让人随便调吧。
我觉得可以接成固定增益,后边的电路再调。

楼主:
使用AD620  +-5V供电
通过一个数字电位器调节增益,做成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增益.
但是不知道调整增益的外部电阻两端会通过多大的电流??手册上没找到......
继续求助.......

网友B:
流过RG的电流似乎=(VIN1-VIN2)/RG,VIN1,VIN2为输入的差分信号~~~

网友C:
考虑数字电位器允许通过的电流大小(如1mA),就要考虑两个输入端的范围和增益范围,看看实际电流是否超

网友C:
看法:由于数字电位器的泄漏电流,因此对增益误差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C:
参考图:使用电子开关的情况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
先准备用ad620做一级放大,然后拖动3个OP07再放大一次,晚点画个图

楼主:
画了个这样的电路,1路AD620后面跟3路OP07分别放大11倍,21倍,31倍
AD1 AD2 AD3接MSP430的AD输入, 会上接1n4148到3.3v,下接1n4148到地
这样可行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谢谢

网友A:
见过老外的电路,分支的时候,每一路先加一个跟随器,然后再分别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