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块PCB,4层板,只贴信号层

楼主(2011-03-31):
如题。file:///e:/pic/top1.bmpfile:///e:/pic/bottom.bmp

楼主:
终于贴上图了,不是很清楚,高手凑合看吧,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线路图还是有作用的吧

网友B:
漂亮,有没有试过所有的芯片的线都引出来的布线呢,有些时候,连过孔都没地方打

网友C:
密度蛮大的。画的很漂亮。走马观花的路过。

网友D:
发现楼主基本上每个管脚都打洞了

网友E:
看不到图啊,兄弟

网友F:
布局清晰,走线也比较规矩,不错。
1. 右上方那大片空白是不是可以利用起来……
2. 贴片器件(尤其是质量轻的)最好考虑一下走板方向,保持一致,这样避免立碑

另外请教一下左下角的两个接口是啥?无线模块和天线?:lol

楼主:
是一个自制小模块

楼主:
这是一个SDH光传输系统的网管板,采用ARM9处理器,带2颗ALTERA的FPGA,可处理8个光方向上的网管信息和公务电话。

网友G:
不是用protel系列画的!;P

网友H(2011-05-22):
厉害啊!学习中,领教了

网友I:
LZ我提点建议,我初看下来觉得画的不好。
1,有些线可以画的更短一些。
2,flash,和sdram的线我觉得工作频率可能达不到。

网友J:
有些线可以直直的走,而非得让它十八弯,90°线很多。

网友K:
不知楼主的这块板子成板后工作的性能状况如何。

感觉整个板子的走线尤其是BOTTOM LAYER是可以更好的优化一下的,,

网友L:
感觉像自动布线出来的,都是竖直竖直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