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认识

楼主(2011-03-31):
近段时间在这研究LED恒流源,输入:15V至30V直流;输出Vin至48V,320mA直流。拆开一个看电路板。发现里面使用了3843、变压器和几个很小的原件(看不出型号)。
恒流源使用时,最多可接14颗额定功率1W LED。它的输出电压会随着LED数量不同而变化,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为48V。
以下猜想建立在输入为15V,直流下。
猜想1:变压器为升压变压器,原级和次级线圈数量已确定,那么变压比肯定确定。由于输入15V时,输出电压也是48V所以变压器变压比最少是1:4;
猜想2:变压器无法直接将直流电升压,因此恒流源启动时3843对其截断和打开形成一个矩形脉冲,再通过变压器升压;而此时原边电压最大值为15V,最小值为0V,通过变压后,次级电压最大值为60V,最小值为0V,通过调节PWM占空比,此时PWM占空比为48V/60V=0.8;
猜想3:当输入电压变为24V直流时负载开路,变压器原级电压最大值为24V,最小值为0V,变压器次级电压最大值为24*4=96V,最小值为0V,此时占空比为48V/96V=0.5;
先想到这,愿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A:
能不能短路?如果不能,就是简单BOOST,如果可以,要么有可能是反激。

网友B:
猜想1
不一定,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匝数比不是这样确定的。
猜想2 猜想3
3843不能直接控制这么大电流,电路板上必有一支功率开关管。是功率开关管控制通过变压器的电流,3843仅控制开关管。
占空比也未必是楼主所想像的数值。占空比和变压器匝数比是联系在一起设计的。

楼主:
3843没有直接控制大电流,有一支功率开关管。
反激开关电源匝数比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B:
4楼:
“反激开关电源匝数比是如何确定的?”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557页 19.3M》,最好是看“新年大书包”里面的《开关电源手册 (第2版) PDF + 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