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级电流到mA级电流,这样大范围的电流检测

楼主(2011-03-31):
用IV转换能做到吗,跨阻放大器。
似乎不行啊,运放饱和啊。

还有个问题,电阻值越大,电阻噪声越大吗? 比如反馈电阻

网友A:
看老彭的

楼主:
彭老在线吗,啥时候来啊,

网友B:
我刚好在呀,不过我不常来。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那给解答一下呗

楼主:
我做板凳等了一中午了,哈哈。
楼上你说的T反馈,是因为反馈电阻由2个电阻乘积得到大电阻,所以噪声比直接用大电阻小 ,是吧?

网友B:
1,T型电阻网络的目的是用小值电阻等效高阻,如两个1M欧和一个1K等效1000M欧,高精度高阻很贵很难做。
2,大范围电流测量,前置放大器一般为多个,如4个,每个前置放大器等效反馈电阻可分别取0.1K,10K,1M,100M。前置放大器级差100倍。前置放大器线性范围若为2V,则电流最大20毫安,最小档前置对应最大20纳安。
3,后续放大电路按3倍程分级,若分7级,放大倍数2187,若后续放大器线性范围12V,则系统最小量程为
  12/2187/100M=5.5皮安。 实际上应给于噪声一足够容限,即放大器线性范围应留有足够余地。

我做过0.1皮安检测(灵敏度0.01皮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等效反馈电阻大好,但过大,由于消振电容和分布电容,响应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等效反馈电阻大好,但过大,由于消振电容和分布电容,响应慢

过大的具体范围是多少呢?
10M?100M?还是1G?或是更大呢

网友B:
输入回路(源阻抗,反相端对地分布电容)参数、运放参数、PCB布线、环境、反馈电阻,决定反馈补偿电容大小,而反馈电容和反馈电阻又决定了响应速度。到底选多大合适不好说,我一般选不超过100M。

实际上高于100M,即使前置不振荡,但器件表面、基板表面的灰层、杂质、水汽足以使实际等效反馈电阻大大降低。

比如100M, 如要求1%的精度,那么表面电阻要高达10000M以上,这实际上是不能用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对的
1,放大信号的同时应衰减噪声或不需要的信号,即放大过程也是衰减过程,这样信噪比越来越大。
2, 滤波器的参数根据实际情况选,但有一点就是工频噪声(包括工频的倍频噪声)是必须要滤的。
   工频噪声是微弱信号检测的天敌。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彭老您说的用100M电阻 指的就是单纯的电阻吧,不是指T网络等效的电阻吧。
用T网络 ,似乎会降低不少精度, 是不是 不推荐用T网络?

网友C:
谢谢赐教
我决定在我电路里加个工频的陷波器~~~

楼主:
大碗拉面,我的问题 估计你就能指点了,
放大级数那么多干什么,7级。 每级大点倍数,级数少点不行吗,比如每级放大10倍

楼主:
微弱电流输出来是 先 滤波+IV转换 还是 IV转换+滤波 ?

然后每级电压放大之后 +滤波 .....

滤波低通10hz ,这样就不用再另加工频的陷波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置放大器用4个,怎么切换呢?手动切换?

网友C:
继电器切换

楼主:
晕,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岂不是要增加噪声了

网友D:
我想知道0~200A的电流检测该怎么做?
各位大哥
精度要求达到1mA

网友E:
23楼:
200A精度1mA,很难做到。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分档测量吧。

网友F:
1MA的精度是在200A的电流还有做到1MA的精度,还是在电流1MA的时候也能分辨并精确测量出来?
如果是在200A下也要精确到1MA的电流,怎么做出来?

网友G:
还是maychang的吧,分档吧。这么宽范围,你不管怎么着,总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网友D:
分档一般以什么为界呢
低电流测量方法比较多
大电流一般用什么测量好呢,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
若干个前置放大器, 怎么做到切换呢?真的用继电器?

何时切呢,自动判断?

网友B:
回答几个问题:
1, 分级放大
  为了减少成本,前置分级4级,级差10倍,相当于粗调,后续分7级,级差3倍,相当于细调。
  由于影响精度的因素很多,其中,A/D分辨率是一个因素, 对12位A/D,如果级差10倍,
  则本档信号最小时的分辨率只有8~9位了。因此本档仅因为此,精度无法保证0.1%了。

2. 高阻用低阻网络等效,精度高,有便宜,体积小。

3,前置多级不可能用继电器,会引入噪声,触点热电势,体积大,功耗大 ,漏电大,寿命短。
    可用光电MOS开关。不过,光电MOS控制端对开关端也会漏电,据我的经验,只能测到10皮安。

   如更小,需自己做了,我做过,可测0.1皮安(跳动10%,即分辨率0.01皮安)
4, 量程自动切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3,前置多级不可能用继电器,会引入噪声,触点热电势,体积大,功耗大 ,漏电大,寿命短。
    可用光电MOS开关。不过,光电MOS控制端对开关端也会漏电,据我的经验,只能测到10皮安。

上网找找资料

网友C:
请问彭老师
我们的用法是通过切换IV端的反馈电阻 来改变量程
而且换控制就是靠 继电器来实现
那么 按照你所说的 是不是应该用光电管来代替继电器呢?

网友H:
T型电阻网络的目的是用小值电阻等效高阻,如两个1M欧和一个1K等效1000M欧,高精度高阻很贵很难做。
,请问,这个等效是怎么做到的?给个电路图吧

网友B:
回32楼:
1,光电MOS管的绝缘电阻也是有限的,切换100M欧反馈电阻,误差较大。
2, 应切换输入端,即将输入切到4个独立的前置输入端,这样光电MOS管的绝缘电阻有限引起的误差
    完全忽略不计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答几个问题:
1, 分级放大
  为了减少成本,前置分级4级,级差10倍,相当于粗调,后续分7级,级差3倍,相当于细调。
  由于影响精度的因素很多,其中,A/D分辨率是一个因素, 对12位A/D,如果级差10倍,
  则本档 ...
引用 网友B:

彭老师,我有几个问题:
1、之前的帖子 针对测量范围大,选择4个前置放大,对应不同的电流。而这个帖子里又说前置分4级 ? 什么意思, 前置不就是1级吗IV转换。
2、IV转换 在做的时候 100M反馈电阻用T网络代替的 ? 采用T网络的话,有优点,但同时是不是也有缺点啊,好像T网络会把运放失调电压 误差扩大很多。
3、4个前置放大 输出直接 接到 一路后级(7级放大)吗? 4输入连接到后级输入一点,直接连?不采取什么电路吗
4、电流输入有4个选择方向,光电mos开关,怎么做到自动选择量程(也就是选择相应的前放呢),

网友C:
谢谢彭老师在34楼的回答
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

网友B:
1,4个前置,各前置级差10倍
2,1M以上用T网等效,理论上失调电压不变,失调电压是可消除的
3,4个前置经多路开关选择
4,先按最大电流初测,估计那一前置合适

我一直这么做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前置最多判两次,就能锁定某个前置。

后续同样做,但如要速度快,后续可并行处理。

后续我是按并行做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哎,不是搞电路的。就是不行,听不懂

楼主:
哦,看来测小电流确实得用T网络反馈电阻了。
老师是上海海事大学的吗,下几篇**看看,哈。

前置极差100倍吧,nA到mA。
多路开关选型注意哪些呢。推荐个适用的吧。

网友C:
漏电流应该是关键

网友B:
感觉大碗和hanzhenwei前途无量啊!

问的深入,到位,看来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并研究了很多。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惭愧啊!昨天猛然间发现 自己这账号04年注册的,那个时候啥也不懂,现在依然是啥也不懂,唉。
时间飞快,这么多年,任多个领导摆布,一会干单片机,一会干FPGA,一会干vc,一会又干回到现在的模拟,没有一样弄明白的,若是能一直安心干一样该多好啊。人生!

网友J:
坐好听课。

网友C:
谢谢彭老师的夸奖
不论是您的回帖,还是您发表的**
都让我受益匪浅~~
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网友B:
回43:

有失才有得,专家出自杂家。

我是上海海大外聘硕导,在企业工作。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好贴,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L:
也得分档吧,要不然输出电压要么太大,要么太小

网友B:
1,开关电源也可以,前置电源处理是关键,布局布线关键。
2,后续放大前3级电源处理也重要。
3,电源纹波主要因PSSR和地弹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除了考虑各种因素外,结构工艺也是关键。否则,灵敏度差,甚至只是实验室的摆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回49:
跨度100万倍,当然多级量程,否则信噪比极差,甚至测1毫安都费劲。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1,开关电源也可以,前置电源处理是关键,布局布线关键。
2,后续放大前3级电源处理也重要。
3,电源纹波主要因PSSR和地弹跳。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B:

给前置放大器供电的电源直接用开关电源行吗? 是不是得经过7815这样的 稳压之后 才可以用呢

网友C:
现在不是有直流滤波器么
如果照楼上的用法
是不是应该在开关电源与7815之间加入直流滤波器呢?

网友B:
回54:
如50HZ是有用的,那么,分别检测50HZ和50HZ以外的10KHZ。
如果真信号也是50HZ,要去除假50HZ,这种情况要看具体问题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M:
回复 网友B:
彭老师,你这个VS >VN的理论很棒,让我重新理解了IV转换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既然是推导的这样,那为什么反馈电阻您只选择1M以下的呢,当需要大于1M的电阻的时候,您选择用T网络 构成等效大电阻。
只是因为1M以上精密电阻贵的原因吗?

网友B:
1,高精度高阻很难做,很贵。
2,阻值过高,与不是无穷大的系统泄漏电阻并联,精度更差。
3,阻值过高,消振电容和分布电容,使响应速度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3,阻值过高,消振电容和分布电容,使响应速度慢

彭老师 如果第一级放大的倍数不够大
那么后续放大电路的级数势必会很多
而如果每一级放大的输出都有滤波的话
那么  响应速度不一样还很慢么?

网友B:
回62楼:
1,响应速度取决测量系统输入信噪比和希望的输出信噪比及信号总增益。
2,每级放大器的原则是噪声至少不被放大,信号放大倍数大,噪声滤波时间也应长,水涨船高。
    所以对给定的系统输入信噪比和希望的输出信噪比及信号总增益,前置、后续增益分配与速度无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回63楼:
1,用10毫欧串在电源地和被测单片机的地脚之间。
2,单片机的电源脚与地脚间应有去耦电容
3,采样电路地为电源地,信号为被测单片机地。
4,信号用运放跟随,不增加被测单片机的消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M:
回复 网友B:
彭老,您好,我看到你在上面提到放大器的原则是噪声不放大,信号放大,但是放大信号的同时毕竟会将噪声放大啊,我原来看过一些微弱信号探测的理论,但是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很懂

网友B:
我说的是信号放大同时衰减噪声,噪声得不到放大。滤波器只放大信号,不放大噪声,这样响应快。

过于衰减噪声,滤波时间长。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谢谢彭老师的指点,不过我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
1、按照这个方案,是不是就可以省略掉I/U电路,信号经过跟随,直接放大,然后分档,在进AD转化到单片机。
2、假如现在采样10UA的电流,那么在10豪欧的电阻上的信号为0.1UV,一般的运放失调电压在几个豪伏左右或者好点的在几十个微伏左右,虽然失调电压可以校正,但0.1UV这么小的信号会不会被噪声覆盖呢?

小弟对弱信号不这么了解,不足或错误的地方多多指点。:)

楼主:
彭老师,看来对微弱电流检测感兴趣的人好多啊,您有空常来看看吧,哈!

用对数放大器检测微弱电流怎么样? 输入范围比较宽 ,不需要多个前置放大器(分档测量)。
彭老师您详细讲讲对数放大器用在这里的优缺点吧,可以用在这方面吗

网友B:
回68楼:
1,电流测量的基本要求:不能因电流去样元件影响电流值,而为了获得最大可能的信号,需要的电阻很大,
  这就需要I/V。
2,这就是需要相应的技术,我没法展开讲,请谅!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回69楼:
1,对数表示的作用压缩大值,扩大小值。
2,对数放大器的输出转换为线性表示,精度很差。
3,对数放大只是在特定场合,对精度要求不高时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这个贴子,我回得好累,好多事也没做成。

有机会再聊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好的,谢谢彭老师了!祝您愉快!

我等继续努力,尽快做出东西,经验感受及时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L:
谢谢彭老师,有机会再请指教!

网友N(2011-08-30):
是不是可以用用对数放大器呢!

网友O(2019-08-22):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反馈电阻弄成几档就好了。用光MOS开关控制电阻的开关。nA级不会有什么问题,10多年前做的高压兆欧表就是这样的方案

网友P(2024-12-31):
动态范围这么大,应该用对数放大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