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覆铜问题

楼主(2011-03-31):
双面板,背面覆铜,但是有些区域想留出来不覆铜,想问怎么操作,我用的是protel99se,谢啦

网友A:
直接在那里放一些trace,就可以避开了,覆铜后删除就好了。新版可以直接画好一快任意型装的禁止布线去,再覆铜就好了。

网友B:
就是2楼说的这样啥,PCB覆铜时,只要避开你不想覆的区域就OK了啥

网友C:
没用过99se,现在用的是altium 09,里面有铺铜挖空的选项,用虚线把不需要铺铜的地方圈起来就行了

网友D:
可以在不想铺铜的地方加一块keepoutlayer,然后铺铜,最后再将Keepoutlayer删除。

网友C:
可以在不想铺铜的地方加一块keepoutlayer,然后铺铜,最后再将Keepoutlayer删除。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行,就是发板前别忘给删了...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谢了
2# acute1110

网友E:
2楼的方法就是在需要覆铜层先用无网络的线先把不需要覆铜的区域圈出来,再覆铜,覆铜的时候要设置为删除死铜。覆铜完成后,再删除无网络的辅助线。

楼主:
谢了,我终于学会了

网友F:
我也乘机学习了一下,不错。

网友G:
99SE?! 2011-1999 = ?
看来这个版本确实有魅力,经久不衰啊。

网友H:
Keepoutlayer不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