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请教单片机运行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使用的单片机是PIC16F74。PIC单片机出现程序运行之后,比如说PORTD,1在定时器TMR1中断中置位,在TMR0中清零。TMR0作为过零脉冲检测中断,并在中断中开启TMR1的中断TMR1IE和计数TMR1ON使能位。会出现PORTD,1==1,时间大概是2s超过原设定的最大值990ms,等2s过后又能回到正常程序的继续执行下去。这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解决?有使用到看门狗。 调试的系统可以循环正常运行。

网友A:
实在看不懂你对问题的描述!

网友B:
实在看不懂你对问题的描述!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啊

楼主:
那 个 我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差,零散了点。问题是解决了。也是糊里糊涂的就解决了。:$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看了,别人说中断一般都是要回到主程序工作一条指令后才能再次中断。所以得回去思考下,中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