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问题

楼主(2011-03-31):
请问图中为何要3个电容,如果换成一个,效果会如何。或者说,3个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三个电容完全一样,都是电解电容。可能是由于安装空间无法放下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但却可以放下三个容量较小的电容。另一个可能是设计者想要降低电容的分布电阻。

网友B:
是为了减少分布电感才这样做的,因为滤波电容越大,里面的油性介质绕的圈数越多,那么电感量就越大,所以说以单个小容量的电容,多个并联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电路设计最主要是用在要求很高的供电场合,或使用很高的开关频率下的负载上,例如计算机主板上的CPU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滤波,就是这样的。

     如果使用在低频的负载上,那么这种方式就没必要了,直接焊一个大电解电容上去滤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需要的容量怎么计算

网友A:
4楼:
图中无法看出AB两端接的是什么,猜测是反激开关电源。若是,需要根据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输出电压和电流以及对纹波的要求等等条件计算。各条件对电容容量要求可能不同,用计算出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