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207的SPI的CLK 和data之间的时间设定

楼主(2011-03-31):
在调试STM8S207和外界的SPI通讯的时候,测量CLK和Data的上升沿仅仅相隔5ns,外设要求大于75ns。请问,那个寄存器可以调节这个时间?
阅读规格书,仅仅发现有调整上升沿和下降沿采样和闲时电平设置。
请高手赐教!谢谢先!

网友A:
好像不能设置。你这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我也觉得没有这方面的设置啊。我这是输出。

网友A:
你可以贴出时序图让大家看看,再说说你是如何配置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将输出设定为下降沿输出数据,那么当上升沿的时候数据已经稳定了;而此时,接收端是上升沿读数据。而对于输出来说,只有当下一个下降沿的时候才更新数据。所以,所谓的延时就出来了。
呵呵!谢谢大家关注。(另外,有一个关于编译的问题,请大家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