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阻,电容控制LED闪烁

楼主(2011-03-31):
请教高手,那个怎么用电阻、电容控制LED交替闪烁。(电压5V)

网友A:
怎么搞,都需要有振荡波出现,并且能驱动LED才可以。

即使是RC振荡,也是需要别的原件的,所以!!!

楼主:
如果加上三极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电容三点式震荡

网友C:
回复 楼主:
振荡的三个条件还记得吗?最起码要有正反馈.

网友D:
多谐振荡器

网友D:
2个三极管2个电阻2个电容。就能控制LED交替闪烁。

网友E:
该实验实现的功能是两只LED照明灯相互闪烁。在实验前首先要了解一下几个函数:1.SysCtlPeriEnable():复位时所有GPIO端口都被禁止,故在使用GPIO端口之前必须首先要使能相应的GPIO口,例如使能GPIOB口的操作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2.GPIOPinTypeIn():作用是设置所选GPIO端口指定的管脚为高阻输入模式,相应操作为:      GPIOPinTypeGPIOInput(ulPort,ucPins);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ucPins:指定管脚的位组合表示。同理,GPIOPinTypeGPIOOutput(),设置所选GPIO端口指定的管脚为输出模式。3.GPIOPinWrite():向所选GPIO端口的指定管脚写入一个值,以更新管脚状态。函数原型: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ucPins指定的管脚对应的ucVal当中的位如果是1,则置位相应的管脚(注意是相应的管脚),如果是0,则清零相应的管脚。STM8S105S6T6

网友F:
在网上查下多谐振荡电路看看哈,俺记得那里面俩个三极管 几个电阻电容 就能实现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