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下位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1-03-31):
大侠好,小弟在写51串口通信下位机程序的时候碰到了写麻烦。我在用串口工具像下位机发送单字节的时候没有问题,数据能正常接收并返回给上位机。但是在字符串发送的时候就老有问题。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上位机发送字符串的时候下位机对第一个字节进行判断,并点亮P0口上的二极管。然后返回接收到的字符给上位机,以此判断下位机的程序问题。但是现在总是不对,希望各位路过的大侠能指点一二,万分感谢!!!下面上下位机c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数据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strRecvBuf[32]="\0";
//指向缓冲区的指针
unsigned char *pRecvBuf=strRecvBuf;
//接收数据标记. 0=未完成,1=接收完成
unsigned char nIsRecvOver=0;
int main(void)
{
    void InitSeralPort(void);
    int SendData(void);
    int GetX(void);
    int GetY(void);
    int nX=0, nY=0;
    InitSeralPort();
    P0=0xFF;

    //主循环
    while(1)
    {
        if(1 == nIsRecvOver)
        {
            nX=GetX();
            nY=GetY();
            SendData();
            switch(nX)
            {
            case 0:
                P0=0x00;
                break;
           case 1:
                P0=0xfe;
                break;
           case 2:
                P0=0xfd;
                break;
           case 3:
                P0=0xfb;
                break;
           case 4:
                P0=0xf7;
                break;
           case 5:
                P0=0xef;
                break;
           case 6:
                P0=0xdf;
                break;
           case 7:
                P0=0xbf;
                break;
           case 8:
                P0=0x7f;
                break;
           case 9:
                P0=0xff;
                break;
           default:
                P0=0xff;
                break;
            }//End switch
            nIsRecvOver=0;
        }//End if
    }//End whlie
}

//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UART_SER(void) interrupt 4
{
    if(1 == RI)
    {//当产生数据接收中断时
        RI=0;

       *pRecvBuf=SBUF;
       if('|' == *pRecvBuf)
       {
           nIsRecvOver=1;

           //数据接收完成后重置pRecvBuf指针
           pRecvBuf=strRecvBuf;
       }//End if
       pRecvBuf++;
    }//End if

if(1 == TI)
{//当产生数据发送中断时
     TI=0;
}//End if
}

void InitSeralPort(void)
{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翻倍*/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

int GetX(void)
{
   unsigned char strX[5]="\0";
   int n=0;

   while(*pRecvBuf != ':')
   {
       strX[n++] = *pRecvBuf++;
   }//End while

   return atoi(strX);
}

int GetY(void)
{
   unsigned char strY[5]="\0";
   int n=0;

   while(*pRecvBuf != '|')
   {
        strY[n++] = *pRecvBuf++;
   }//End while

   return atoi(strY);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Byte)
{
   SBUF=cByte;
   while(TI == 0)
       ;
   TI=0;
}

int SendData(void)
{
   pRecvBuf=strRecvBuf;
   while(*pRecvBuf != '|')
   {
       SendByte(*pRecvBuf++);
   }

   return 0;
}

网友A:
nX=GetX();
            nY=GetY();
            EA=0;
            SendData();
            EA=1;
            switch(nX)
           关断中断试一下看看。

网友B:
研究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大侠。真的可以啊~~~非常感谢!!!!
但是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把中断关掉在开一下就行了呢?

网友A:
-------------------------
  if(1 == TI)
{//当产生数据发送中断时
     TI=0;
}//End if
}
-----------------------------------

------------------------------------
SBUF=cByte;
   while(TI == 0)
       ;
   TI=0;
--------------------------------------

你这两个地方有明显冲突。
即使用了查询方式又开了中断方式。
发一个字节是没问题。
发字符串,由于响应中断后返回地址,而地址是跳转指令,而跳转条件在中断中被更改了,产生了混乱。

楼主:
哦~~~有点懂了,谢谢。给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