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X,工控用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选型原则——

楼主(2011-03-31):
以前没搞过这玩意,不能让内行看笑话,所以特请教XWJ或有类似经验的兄弟,我现在搞一个自动化设备的电器部分,要用到4台步进电机,其中三台工作过程完全一样(无法用一台加传动),S7-200 控制,现在有几个疑惑:
1、驱动器的功率如何计算?我看了一下,几乎所有的驱动器都不明确工作电流,那么如何确定驱动器所需要的输入功率?
2、因为要用到四台电机,四台驱动器的输入电源是否可以并接?假设我用隔离变压器直接给驱动器输入交流电源,那么是否每个驱动器都需要一个隔离变压器?还是四个驱动器只需要一个?
3、三台工作完全一样的电机,驱动器的输入是否也可以并接在一块(一个PLC的IO口同时驱动三个驱动器的频率输入)?
4、对于步进电机来说,除了电机+驱动器+隔离变压器,还要加其他什么东西么?(制动电阻?电抗器?电机保护接触器?)有没有常规的应用电路?

网友A:
楼主好大的问题嘛
1、驱动器的功率如何计算? 几乎所有的驱动器都不明确工作电流?
关于驱动器的电流, 作为目前正规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其输出最大电流应该是有标志的. 输出电压通常就是输入电压. 但是步进电机这个负载比较特殊, 其输出功率并不等于输出电压*输出的相电流. 即使相同的电机和输出电流, 不同的负载情况, 驱动器的输出功率也不同. 非要弄明白这个功率吗? 推荐一个办法: 找的典型条件实测一下吧.
2. 驱动器的输入电源是否可以并接?
驱动器不推荐这么做, 这样做会有些风险. 但是从原理上来讲, 没有太大问题. 另外为了成本, 我也这么用过, 也没有发现问题, 我估计还是看驱动器的内部设计, 还有电源的容量了.
3、三台工作完全一样的电机,驱动器的输入是否也可以并接在一块.
目前很多规范的驱动器, 输入电路都是光藕隔离的. 并在一起问题不大, 要看信号的驱动能力, 因为驱动光藕还是要一点驱动能力(通常不下于10mA以上), 并几路, 自己翻倍算一下.
如果其他方式的信号输入, 再另作分析吧
4. 制动电阻?电抗器?电机保护接触器?
制动电阻在变频器里会常见. 步进电机倒是没有见过. 也许本人没有用足够大功率的驱动器吧
电抗器应该是驱动器自己考虑的问题. 外围不需要考虑吧
电机保护接触器是指热保护器吗? 本人没有怎么涉及过, 不能回答了

网友B:
三楼回答得不错,至于第四点我要说一下
     4. 制动电阻?电抗器?电机保护接触器?  这些玩意都是用在变频器带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方式上面的,  步进电机是通过驱动器驱动运转、方向控制,也就是说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出端也就是一个IGBT的H桥,不停地开关,每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正转或反转一个角度数,通常的也就1.8度, 所以说,制动电阻?电抗器?电机保护接触器?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兄弟的回答,现在的问题就剩第一点了——
1、翻过以前的帖子: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
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
取I 的1.5~2.0倍。(对这一点我比较疑惑,细分时是两相都有电流的,
应该不能就这么简单的计算)
2、也找过一些驱动器的说明书,对供电电流的算法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晕!
3、现在这个必须弄清楚,因为涉及到采购......

网友C:
就是那么算的,你可以买质量好一点的。
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标电流的,并且可以调节。

网友D:
用开关电源给它们供电好象不大好,据说用变压器还好些,步进电机主要是讲扭矩,不讲功率,它们用集电极开路,电流够就可以了,S7-200 控制步进好象不是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