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问题求教

楼主(2011-03-31):
将节点1、节点2作为超级节点根据KCL列写方程
V1/2+(V1-V4)/10-5Vb+(V2-V3)/8=0--正确

将节点5和节点0(地)作为超级节点列方程
(V5-V4)/4+(0-V1)/2+5Vb+5=0--错误

请问错误原因是什么?用超级节点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KCL的实质是电荷不能在电路某点上无限堆积,对独立电压源与对受控源应用超级节点等效分析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re LZ:

如果这个电路的“地”仅限于此而无其他“扯不清的关系”,则第二个KCL超级节点方程没什么不妥。但,既然是地,早已知其为零位,故根本就无需列此方程(实为多余)。

“节点电压法”中的所谓超级节点,实际就是已经由电压源(可以是独立或受控的)确定了明显关系的节点集合。将这个节点集合圈起来作为单个“节点”,其同样满足KCL,所以将其定义为超级节点,并对此节点列出节点电流方程。

另外要说明的是,KCL的实质并不是电荷不能在电路某点上“无限堆积”。应该说比此条件更严,即电路节点上的净电荷“不能改变”。但这个条件严格来说是不成立的,只是个近似条件。

楼主:
昨天去验证了一下,方程是正确的也是多余的,不知道为什么计算会报错,谢谢关注